超低成本的救援船,用胶带缠出来的

楼主(2020-07-25):
花了一下午时间,弄了个救援船。

之前我用PVC管做过一个机械感很强的救援船,船身尺寸不小,十分V587。但当时是抱着玩玩的心态,最后都拆解了。

自从两个月之前我经历一次重大损失后(一艘配置十分豪华的虾艇漂没了),我对救援船的重视程度一下子提高了,又弄了一个救援船。觉得以后还是别嘚瑟了,只要涉及到下水,就要老老实实带个救援船!!!

这个救援船是我用手头的材料:瓶子(2升的共4个)、方铝管,用胶带缠出来的,成本十分之低。这船虽然看起来简陋,但十分结实,而且十分轻便,整备重量只有1.2KG。在水里可以倒车,用于救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我还加了个运动摄像机的安装接口,可以全程记录救援过程。

相关配置:
好盈RTR版本50A车用双向电调
XXD 2217  1250KV
13KG舵机 MG996R
7寸四叶桨
最高支持3S电池

由于已经黑天了,暂无试水视频,只在室内简单测试一下:

网友:
不错,好的救援船是必备的。

网友A:
我竟然通过图片判断出是你的帖子

网友B:
不错哈,提2个小建议:
1、不要用胶带,遇水后粘性会慢慢衰减,散架迟早的事,用收缩箍,金属的五金店就有。这样设计一个扣件,分解也方便,不占空间。
2、接收机、电调、电池,最好装在一个密封盒里,风大浪大的,遇水烧了也是可能的事。

楼主,已经能把虾艇做到那么漂亮了,静下心,做好救援船,也是搞好保障的环节。预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哈,提2个小建议:
1、不要用胶带,遇水后粘性会慢慢衰减,散架迟早的事,用收缩箍,金属的五金店就有 ...

感谢前辈建议,回头好好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竟然通过图片判断出是你的帖子

看来我的车船风格还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的车船风格还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网友:
用扎带也比胶带好,要不买那种U型螺拴更好,再就是建议下次要发就发个复杂的手工特费工时的,这个是大家感兴趣的,你的东西很实用,但不高大上,所以......

网友C:
亲问,转向那块,下面的样子看不到呀。

楼主(2020-08-26):
引用 网友C:
亲问,转向那块,下面的样子看不到呀。

就是用一颗螺栓将电机座和纵梁连在一起,中间垫一些厚垫圈,螺母不拧紧。要用带非金属嵌件的防松螺母,否则螺母会掉。
转向拉杆和电机座之间就是通过一个快接接头连接。

网友(2021-01-14):
我也因为差救援船损失了一条minimono,向楼主学习,一条非常可靠的救援船是必须的。

网友:
是见过最环保的救援船了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

网友(2021-03-20):
学习下,准备下手做救援船

网友:
这也太简单实用了吧?喜欢。

网友(2021-05-12):
这个不错,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