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伟力K123通道问题

楼主(2020-07-26):
刚入微型直机坑,之前玩的固定翼的,遥控器正好也支持这个制式,就买的没有控的版本。但是问题来了,对频后1-4通道没问题,但是还有通道不知道是怎么对应的,一个是3D/6G的开关,一个是IDLE的开关,这个怎么设置啊?遥控器用的开源控jumper T16 。 由于是第一次接触直机,所以想把这些确认好,毕竟直机有一定的破坏性。
这是说明书上原装控对应的通道

网友:
jumper T16是开源控,deviationTX固件讨论QQ群里面有人可以帮你   295486355。

这个视频是配置伟力K110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也在用华科尔的D7E控(5.0开源固件)  玩亚拓150X,也研究了好长时间。

网友A:
直接用S-SFHSS对频的话,就是一副翼,二升降、三油门、四尾舵、五感度、六螺距。我最近也在用华坑D7E 5.0的D固件(开源),玩亚拓150X小直升机,和你一样的问题,开源的混控得重新好好的研究一下。才能设置好爽飞。
调试的时候不上大浆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S-SFHSS对频的话,就是一副翼,二升降、三油门、四尾舵、五感度、六螺距。我最近也在用华坑D7E 5.0的 ...

那看来伟力和亚拓的5.6通道有差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看来伟力和亚拓的5.6通道有差别啊

你如果用伟力X6控飞K123,伟力X6控用的S-SFHSSflyy和富巴爸是一样的。如果你用地平线的DSMX协议 ,那通道又有点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用伟力X6控飞K123,伟力X6控用的S-SFHSSflyy和富巴爸是一样的。如果你用地平线的DSMX协议 ,那通道 ...

大佬,请教一下,为什么我这个123用futaba,12346通道都对,但是5通道陀螺仪没反应,开关都自定义设置了,但是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教一下,为什么我这个123用futaba,12346通道都对,但是5通道陀螺仪没反应,开关都自定义设置了 ...

我也是小白,5通道是GYRO,是感度。我自己理解就是3D 6G切换吧。你查一查论坛里用FUTABA T14对频伟机的贴子,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设置的。我手上没有FUTABA的控。

网友C:
看我120的帖子差不多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120的帖子差不多可以参考。

谢谢,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