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疑难杂症求解

楼主(2020-07-26):
x360,k8陀螺仪,富丽舵机。才起飞的时候悬停正常基本没有金鱼尾,但是打摇杆改变姿态后,出现非常严重的金鱼尾,急升螺距时机身可以自转两圈。检查出了两个舵机连杆稍微有点紧其它任何部位都顺滑,日志显示:副翼传感器值超出范围 ,极端的振动水平。但80油门悬停实测振动在400~900左右。找不出原因,请魔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视频链接:
https://m.youku.com/video/id_XND ... 7748ac3&source=

网友A:
检查下皮带有没打滑

网友B:
咸鱼收一套x3的尾巴总成,或者冰人改装件。尾巴是直升机上最不能马虎的,尾巴问题解决,直升机一多半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皮带有没打滑

皮带不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一直有单边回弹,建议检查尾桨夹,尾推那一块,我是最后把八字臂和尾轴用X3,尾桨夹用冰人的450的,问 ...

谢谢建议,我继续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收一套x3的尾巴总成,或者冰人改装件。尾巴是直升机上最不能马虎的,尾巴问题解决,直升机一多半问题就 ...

谢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