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 DOMINATOR 斜盘自动偏转打桨

楼主(2020-07-26):
SWA三位开关:一位是油门低位桨不转,斜盘水平。小推油门桨开始低速转动。30%油门时转速迅速到位稳定,但斜盘自动偏转,打桨。
SWA另两个位置分别是高低转速恒速模式,油门杆在30%左右时斜盘水平,我在这个状态启动。但慢推油门提桨距时,斜盘也会自动慢速倾斜直到很大的角度(我不装桨也试过),又侧倾打桨。
因为是第一次飞,比较谨慎,所以始终没有把油门一把推上去升空。以前只飞过拉玛4。平时都飞固定翼。
这种自动的缓慢偏转是系统自带的前馈吗?后来发现是
遥控器
上的输出通道自己在动。这是亚拓的设计?
在地面拆下坏桨,再试了一下,要抵消这种自动的倾斜,需要带1/3的纵向和横向的杆量才能保持斜盘始终水平。请教各位老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装机没装好 大桨没配平震动太大把陀螺震晕了或是陀螺修正反了 找个有经验的看下

网友B(2020-11-18):
某个或某两个舵机反了。把掉电机线看下

网友C:
最好找懂的朋友帮忙一下吧!安全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