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纯平衡充好用。推荐一个

楼主(2020-07-26):
推荐个纯平衡充。用来平衡电池用 本想买a6。听说a6容易过充自燃 是这样吗?  还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平衡方面,没发现哪个好过A6或A9的

网友:
a9用了十年。在家里用得最多的还是它

网友:
a6或者a9好。注意平衡头的氧化情况就可以了

网友:
a6用了10来年,除了插头有些氧化,平衡能力杠杠的。

网友:
PL8怎么样?请了解的模友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A:
充自燃的那个是b6
A6和A9没听说过充自燃的,平衡充买A9,我就后悔买了a6,明明能充2个4s,搞来只能充一个

网友:
纯平衡充我用过CB86 一般般 而且体积巨大 数据造假
目前用ISDT系列 虽然是串充,但是平衡能力很强 还带放电和存储功能 直接充到存储电压
用了两个了 很好用

网友:
低价出全新EOS720i ,样主要么?

网友:
A6路过,谁用谁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自燃的那个是b6
A6和A9没听说过充自燃的,平衡充买A9,我就后悔买了a6,明明能充2个4s,搞来只能充一个

A6可以冲两个4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A6可以冲两个4S电池

是能,但是能不并充就不要并充,并充始终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
A6 A9只要控制电流就好,毕竟平衡头耐电流有限

网友:
平衡充算上平衡时间和A9时间基本一样,每片电池性能一有偏差电压都不一样,还是并充的A6 A9好用

网友:
其实平衡充本身都没什么问题,就是插头不能大电流充电,反正我一般不超过2A

网友(2020-09-07):
a6当外场充电器合适吗,一般用多大电流充比较安全

网友:
充电炸电池的是CB86,A6/A9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