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值控的飞机:)巨妖580安装+首飞

楼主(2020-07-26):
禁不住外表的诱惑和封闭齿轮箱的设计,还是咬牙入了巨妖580。第一天晚上就安装完成了空机,第二天把旧飞机的电装拆过来安装,
第三天首飞,4500mah电池只能飞5分钟航线,转速1920rpm,下来电池3.67v,第四天............准备当家具机:P
顺便把好盈电调和VBC的通信搞定,升级一下电调和VBC就可以了。

先上点最美图:

开箱图

第一天晚上安装了空机,用了5个小时

第二天把旧飞机的电装搞了过来

升级好盈和VBC的通信

第102号飞机

天线的安装方式有意思

接个电容,防止BEC供电不足

自己作个Y线,把电调调参口一个接VBARNEO,一个给风扇供电

有了专用的线槽,布线变得很容易

起飞重量3.37公斤,用的电池小,才4500mah

再来几张张图

尾巴的结构也有特点,球头固定在L臂上,尾滑块上是配合的孔

第三天顺利试飞,4500mah电池只能飞5分钟航线,转速1920rpm,下来电池3.67v

本人来出个镜:)

楼主:
这么多年了,还是不会编辑图片

网友:
用电容倒不如2s直驱好过

网友A:
怎么那根拉杆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网友B:
楼主现在在哪里飞吖?还在萝岗么?我一般去芳村或者南站~介绍下场地有空下次过去探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在哪里飞吖?还在萝岗么?我一般去芳村或者南站~介绍下场地有空下次过去探索下

下图有一块空地,不过不能放开了飞。
一个是这里偶尔有人走过
二是前面有条水沟,飞机万一掉进去可能捡不到了。
三是背景是在建楼房,影响飞机识别度。

岭南雅筑后面

岭南雅筑后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图有一块空地,不过不能放开了飞。
一个是这里偶尔有人走过
二是前面有条水沟,飞机万一掉进去可能捡 ...

这样~不能放开飞比较遗憾~我一般也飞550~我住市内,去萝岗和去芳村体育馆和去大学城C口都差不多距离~

网友:
毒死啊!!!!
靓到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那根拉杆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正反牙的拉杆,上下形状不一样是用来做区分的。

网友:
飞场的靓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能放开飞比较遗憾~我一般也飞550~我住市内,去萝岗和去芳村体育馆和去大学城C口都差不多距离~

芳村体育馆和大学城C口的具体位置能地图上标一下给我吗?我下次有空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芳村体育馆和大学城C口的具体位置能地图上标一下给我吗?我下次有空去看看。

加下我微信137633655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下我微信13763365561

收到,谢谢

网友:
6S爆不起吧,快上12S才能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