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准备给精灵2放放电

楼主(2020-07-26):
这是一台改进版精灵2

除基本飞行之外,切换广角/7倍长焦是主要功能(俯仰可控),微风/无风环境下,30米高度悬停可以辨别斜下方的车牌号,还可以分别投掷两个塑料瓶,安装了简易瞄具(指示风速和风向),投掷部分可以快拆,平时只飞航线时可以减轻重量

不常飞,每2个月左右把两块电池充放一次

两个盒子,一个是四杆遥控器,一个是双路功放(可吸到车顶),两者用航空接头连接,所有供电器都是由一块3s4200毫安电池供电,内置DC–DC,为不同电压的供电器供电,供电有独立开关

飞行时,屏幕安装在遥控器上面,统一供电,转场时屏幕向下可以折叠,功放器天线也可以向内折叠,携带比较方便

启动功放后,遥控距离可以稳定到2公里以上

图传是欧姆威600豪瓦

网友A:
为何要用四杆遥控器 又没有云台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用四杆遥控器 又没有云台之类的

两个杆用来控制摄像头俯仰、变焦、探照灯开关

楼主:
遥控面板细节

网友B:
遥控器上不贴标签,自己一时能搞清楚吗?

网友C:
遥控器真有感觉  请教楼主什么材料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上不贴标签,自己一时能搞清楚吗?

有标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真有感觉  请教楼主什么材料做的啊

外壳是abs塑料的成品设备盒

网友A:
灯光也是用电位器调节的吗?可调亮度
是舵机云台 利用哪吒自身的云台增稳吗?
感觉云台和灯光可以用玩具遥控器上的集成摇杆,精度差一点但尺寸小很多,整个遥控器可以更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光也是用电位器调节的吗?可调亮度
是舵机云台 利用哪吒自身的云台增稳吗?
感觉云台和灯光可以用玩具 ...

是的,灯光也是安装的小电位器控制,后加的遥控是一台天6,用来控制云台俯仰、变焦、探照灯、投瓶功能,天6是现成的,就用了

网友D:
变焦摄像头没看到嘞,怎么变焦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牛

也是改了好几次才到现在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焦摄像头没看到嘞,怎么变焦的呀

摄像头是切换(一个广角一个7倍),比变焦的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  专业

专业(风格)的普通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玩

熟悉之后,即使四个遥控,操作时也不会手忙脚乱

楼主:
一些细节

网友H:
双锐鹰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锐鹰增程?

网友(2021-02-11):
分配得有条理

网友(2021-10-18):
膜拜大佬

网友(2022-06-06):
  楼主,我听说您最牛了,那您可以教我改装精灵3s吗?

网友I(2022-09-11):
感觉楼主是为核工业部门工作的,看见无人机上面有个核辐射的黄色小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楼主是为核工业部门工作的,看见无人机上面有个核辐射的黄色小标签!

哈哈

网友(2022-12-09):
牛人,俄罗斯应该请你去帮他们改装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