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尾巴问题

楼主(2020-07-27):
亚拓470,mb陀螺仪。接通电源连控静止状态下。尾舵不自主的往右滑动到极限舵量!请教是啥情况

网友:
我的k8有时也这样,可能是自检时电机振动导致陀螺仪中心点飘移。我的k8出现这种情况后断电5秒重新启动就ok了~

网友A:
遥控器控制尾舵机的摇杆微调是不是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控制尾舵机的摇杆微调是不是开了?

应该没有。遥控器也是静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