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虎E720旋翼头的结构问题

楼主(2020-07-27):
各位飞雷虎E720的模友指点一下,我弄不明白G4的旋翼头结构,正常我理解是推油门,斜盘舵机推动十字盘向上,使到大桨的正螺距增加,但是雷虎E720的旋翼头结构是反而负螺距增加的。真的不懂。。。

网友:
有的结构就是这样的啊,没有标准说向上就是正螺距啊。
这个就相当于有的拉杆是拉的桨的迎风面,有的拉的是后面。

网友A:
可以在陀螺仪里面设置向上是负螺距的,倒没什么影响。

我猜这样的设计是让螺距拉杆保持垂直,从而实现正负螺距的对称性。

而一般常见的那种结构下,螺距拉杆是外八字的,导致在相同的行程下,正向螺距要比负向螺距大1-2度的样子。

楼主:
看了说明书,的确是十字盘向下,正螺距增加。与之前一直飞亚拓、泰世、LOGO等的机型有所差别

楼主:
多谢高手解答

网友:
我玩过的直升机里,只有JR E6的集体螺距是上下相反的,同问这样的设计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雷虎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陀螺仪里面设置向上是负螺距的,倒没什么影响。

我猜这样的设计是让螺距拉杆保持垂直,从而实现正 ...

感谢大神回复,学习了~

网友:
旋转方向和桨叶正面换一下啊,正常的飞机反转换一下桨正反就是你说的这种

网友:
因为 G4 的 PITCH 拉杆还多了一组 SF 臂的关系,不是由十字盘直推,所以螺距方向就变反的了

这单纯是结构设计的差异而已,没毛病啊

网友:
这种结构,力臂比例比直推的大,舵机不需要那么大力,缺点就是螺距变化速度没那么快,同时多了SF臂增加多了虚位的部位。

楼主:
我直接在控上设置反向螺距曲线。搞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在控上设置反向螺距曲线。搞掂

VBAR ,KBAR  在设置时就是一上选择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说明书,的确是十字盘向下,正螺距增加。与之前一直飞亚拓、泰世、LOGO等的机型有所差别

你也可以让旋翼头的方向变成逆时针,这样十字盘朝上就是正螺距螺距了,这个头到挺适合仿真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AR ,KBAR  在设置时就是一上选择勾的问题。

我还有一个有副翼头,打算先飞一段时间有副翼再改无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