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到家就炸

楼主(2020-07-27):
到货后忍不住想试试,不太习惯这个遥控器,然后降落失误,加上这个飞机威力有点大,室内客厅范围太小!陀臂断,其他还没时间,先上班去了

楼主:
这个陀臂的安装和右边另一个位置有点差异,是不是调节拉干的高度?

楼主:
谁玩m2,求指导下

网友A:
我是最早一批买的,第一次飞也在家,给我的第一感觉就稳到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最早一批买的,第一次飞也在家,给我的第一感觉就稳到爆了

这个陀臂高低不一致怎么解决,请教下

网友B:
数字微调可以调节舵臂位置吧? 话说这飞机主轴和马达轴是一体的?炸鸡换马达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微调可以调节舵臂位置吧? 话说这飞机主轴和马达轴是一体的?炸鸡换马达轴?

还不清楚呢……

楼主:
修好,花园飞了一圈,稳,爽!没飞3d……先习惯下这个原装控,有个电池回传不错

网友C:
炸鸡,大桨没事还真出乎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鸡,大桨没事还真出乎意料。

是的,很幸运。这个机器炸鸡马达容易坏吗?

网友D:
为什么没买2020款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没买2020款

差不多啊,而且这个价格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微调可以调节舵臂位置吧? 话说这飞机主轴和马达轴是一体的?炸鸡换马达轴?

无刷主尾电机直传。主电机一般不会坏。尾电机 看你炸的程度可能会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