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冒烟了

楼主(2020-07-27):
1s小机teeny f3飞控烧了两个了,总是图中1号元件发烫,2号元件冒烟,买来2号元件替换上飞控不亮灯,链接BF软件正常。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出问题了还是两个一起烧掉。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先查后面有没有短路,万用表电阻档测量陶瓷电容
再查前面的那颗二极管有没有烧断,E9 ,尤其是黑色颗粒要打一下,应该是电感

有电路图吗?或是说明书。

网友B:
是什么原因冒烟,反接?看看印丝,购入2个元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后面有没有短路,万用表电阻档测量陶瓷电容
再查前面的那颗二极管有没有烧断,E9 ,尤其是黑色颗粒要 ...

我也怀疑是1号电感先烧了,引起电流过大把2号升压的贴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原因冒烟,反接?看看印丝,购入2个元件试试

正常飞了一会,落地上锁后拿在手里正准备拔电池就开始冒烟了,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