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和xm+接收机这么容易失控吗

楼主(2020-07-28):
刚入坑,这是第一台自己组的空心杯减速组,用的xm+接收机,T16pro遥控器,飞了两次就失控掉山上了

第二台刚自组的et85,用的xm接收机,T16pro遥控,室内玩都失控,同样情况旁边这台板载接收的空心杯都不会失控。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难道是我遥控器没设置好吗?
新手刚入坑一个月

网友A:
飞控设置有问题吧,能正常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设置有问题吧,能正常飞行吗?

xm+没来得及多试就丢了
xm正常飞的,室外飞一百多米失控过一次,室内飞隔了一堵墙,也就三十来米就失控了,空心杯同样情况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B:
四合一吧。就这样子。。用frsky原厂控或者原厂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合一吧。就这样子。。用frsky原厂控或者原厂高频头

对的,t16 内置四合一高频头   适合一点的接收机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C:
我tx16s飞xm+挺远的啊,可以设置rssi看信号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tx16s飞xm+挺远的啊,可以设置rssi看信号好坏。

信号微调  正在学习

网友:
四合一的稳定性太看脸,最好用xjt高频头加xm+,好点的话用rxsr
或者另外一种方案,用睿思凯915加slim+,r9mm不太推荐

网友:
直接黑羊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帖子里调频率便宜的方法,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6331716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6331716
可以参照我的方法,调频率便宜

网友:
睿思凯的东西就这样,稳定性差到不得了

网友:
两个都用过 配的T12,各种姿势失控炸鸡··后来换了天地飞的 还有用过最便宜的mc的 没有失控过,爽飞

网友:
我第一个xm+飞5次得失控3次,第二个xm+没失控过

网友:
我t16配xm+距离非常短,空旷地带100米+就会失控。。。那次差点丢机。天线排布虽然只是随意排了个朝天的V字但应该不会太过影响。。。用天地飞和ac2000接收机就好很多。可能确实有一部分的xm+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合一吧。就这样子。。用frsky原厂控或者原厂高频头

对,原厂的没有失控记录!

网友:
能说清楚一点吗,
控是什么
高频头是什么
那个接收
效果是怎样

看帖了,不敢入Frsky 的

网友:
Xm+不行,在我头上失控,一怒之下小黑羊,真香

网友:
fr家东西得看人品,我的xm20米随缘失控,xm+莫名其妙没有输出,最后换了jumper的一直用到现在没出问题

楼主:
真是奇怪的接收机,在一个一万平米的地库可以全方位飞行,办公司玻璃隔断多了点就失控也可能办公司里路由器太多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