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亚拓厂家,尾传前伞齿偏心问题啥时候有解决办法

楼主(2020-07-28):
买到的尾前伞齿偏心相当明显,昨天到的是第六包伞齿了,转动一周可以发现咬合程度变化很大,光调整垫片厚度意义不大也不能根治调整!每一包配件差异比较大也就是一致性控制做的不好,这种塑料件厂家是不是不愿意控制,即便如此,你可以同时推出升级件价格适当加一点。不能不想办法。

  对于那些说装配、调机问题的闭嘴,你用过没有?你折腾了几个垫片,打磨了几个厚度的垫片,不要人云亦云,你说装配有问题,行你录个视频给大家看看有啥差别,尾管座装上对转齿,伞齿,包括垫片,行,还有说调整齿位的,一次两次没问题,多了,就是花钱买罪受。一个偏心问题愣是搞出一个大工程。关键是闹心,活受罪!

网友:
450换皮传吧,拉紧点就是了,炸鸡成本还低一些,至于损耗的那一点点动力,可以忽略不计了。

锁尾效果肯定没轴传的好,作为练习机也足够了。

我500买回来的齿轮也这德性,固定销子都是歪的,我700买回来尾管就是歪的,亚拓已经不是当年的亚拓了……

网友:
这个齿的工艺的确是不敢恭维

网友:
这齿轮,校门口15元完具车的

网友:
买飞越齿轮吧,比他好的多

网友:
曾经的亚拓是安装调试最省心的飞机,也是最具性价比的飞机。现在品质比几年前确实有明显的下降。

网友:
明显是楼主没有用亚拓螺丝刀安装扭力不到位造成的

网友:
不知道伞齿与钢轴是后合体的还是模具直接合体,怎么能偏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真的没用过现在买的450或470的对转齿,伞齿偏心严重啊!

哈哈 , 飞470 都是皮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 飞470 都是皮传的

470和450的对转齿是同一个。

楼主:
再强调一遍:没有飞过450/470轴传的键盘侠请闭嘴!

网友C:
我在努努力 购买数量就马上追上楼主了   扫的我都有经验了  听声音不对  就马上熄火  能救个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努努力 购买数量就马上追上楼主了   扫的我都有经验了  听声音不对  就马上熄火  能救个整机

你加垫片没有?有专用的伞齿垫片(关键字:伞齿  垫片),但是不能直接用要打磨。直接用这个垫片咬合太紧瞬间扫光光。要打磨,根据你买到的伞齿咬合松紧情况打磨到不太紧,我打磨到0.8左右。另外,即便这样只是改善、增加几个起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偏心的问题终究导致扫齿,

网友:
给个实际建议:换飞越,或者换冰人的改装件尾巴一套(最好480的)。
要么就放弃飞机,换隔 壁x360

网友:
不垫反倒还好 垫了更糟  试试直上  偏心一定有  我的 450PRO 450L 470L 以上都轴传  从来没垫过这个垫片 手转起来感觉一边卡卡 还不是照飞
从来没有因为这个原因扫过伞齿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目前我找到一个办法,就是在安装的时候找到两个伞齿偏差的最低和最高点,然后做上记号,装配时将一个伞齿最高点和另一个伞齿的最低点相互啮合可以凑合解决这个问题,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D:
发图验证一下 450P 450L平时扔车上 700X都轴传  除非炸鸡不然没扫过这个对转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图验证一下 450P 450L平时扔车上 700X都轴传  除非炸鸡不然没扫过这个对转齿

700x目前没有,所以也没有发言权!主要是针对450l和470的对转齿,因为这两个用的是同一款零件,而且正规渠道买了3包,每包2个,都是这个问题,至于这个偏心问题发图比较不容易表达清楚,要发视频,但我估计厂家也不会太在意这个问题,也就没必要了!我们作为模友只是提个建议,也不涉及到别的问题。厂家重视的话去管理质量体系,对双方都有好处,不重视也没办法,继续保持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