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器加密狗断焊了,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2020-07-28):
DC插座掉下来了,和电路板上四个焊点不对称,好像对不上(本人焊接技术不好)

网友:
这四个焊点只有两个有用,其他两个是固定坐

网友:
后两个是地线和ppm

网友A:
应该左边是ppm,右边是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左边是ppm,右边是地线

所以就主要把后面两个接好,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就主要把后面两个接好,是吗

是的

网友B:
这是个做无线的图  应该还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做无线的图  应该还算清楚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