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 30E拉力线问题,头疼

楼主(2020-07-28):
最近刚买的540,用的双天3548电机
不用垫片安装,但大油门平飞时,机头俯冲严重,拉力线问题
改进后上面用一个木垫片,下面不用,中间半个。还是有稍微点大油门低头。
这是因为我电机安装错了还是啥问题,一半其他机型,都是不用垫片安装或者用相同垫片,拉力线就可以,不会高速低头。这个是我安装错了么?

网友A:
按理说新飞机设计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B:
检查重心,这款机子头太轻,4S2200都不够配重,加了两个铅蛋才能飞。

楼主:
我用的是4s 2600,重心稍微偏后。
你这个拉力角不用调?我电机坐安装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新飞机设计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电机有问题。

您指的电机是电调角度设置还是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重心,这款机子头太轻,4S2200都不够配重,加了两个铅蛋才能飞。

我用的是4s 2600,重心稍微偏后。
你这个拉力角不用调?我电机坐安装没问题吧?

网友C:
电机好像安高了

网友:
高速低头是不是应该上拉呢?说的对不对请前辈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好像安高了

它只有那块有个大洞,用于后输出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只有那块有个大洞,用于后输出轴

我看见别人的稍低一点

网友C:
我的天翼快拆30e还没装呢

网友:
水平尾翼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翼快拆30e还没装呢

特别方便,比拧螺栓快到爆,而且不怕丢螺栓

网友:
电机安装没有下啦角

网友D:
你的問題應該是重心不對,不是拉力線的問題。
這款雖然我沒有,因為不喜Edge機型,但我飛過幾個飛友的都沒有拉力線的問題。況且這是款中翼3D機,一般是做些微右偏角(3度左右),不會做上下偏角。
我粗淺的判斷是你的重心太靠後,將馬達的拉力線按照原廠設定之後,移動電池位置將重心提前一些再試飛。
無風狀態下對調整最有利,理想的重心是大約七、八分油門平飛時,將升降舵微調至能夠完美平飛後,接著倒飛觀察飛行軌跡,如果高度往下掉表示重心太靠前,如果高度不掉反升表示重心太靠後,如果能夠完美平飛表示重心剛剛好。
若倒飛沒有把握,正飛調平後全油門以45度角爬升同時轉成45度角倒飛爬升,如果高度往下掉表示重心太靠前,如果高度不掉反升表示重心太靠後,如果能夠完美維持45度倒飛爬升表示重心剛剛好。
調機的第一步就是先把重心調整好,接著才能判斷機身的各種偏轉原因以及其他混控設置。
若有錯請見諒並給予指正。
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問題應該是重心不對,不是拉力線的問題。
這款雖然我沒有,因為不喜Edge機型,但我飛過幾個飛友的都沒 ...

好的,谢谢,我今明两天有空测试一下,然后反馈一下结果。感谢啦

网友:
我用的是3548电机,所有电装原来用在未来模型的同款机没事,非常好飞,换了天翼就不行,天翼的层板太薄,结构没有未来的坚固。

网友:
我那架未来30E也是这样,之前天翼自产的30E就没有问题,怀疑是未来的工厂品控问题。

网友:
这机子飞两架,3548和ga800都装过,完全没这问题。装好即飞。仔细检查好舵面,尤其是副翼,保证持平,不然成了襟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