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很少见的450有副翼旋翼头有谁见过吗?

楼主(2020-07-28):
好像还缺些配件,有哪位大神见过这种有副翼旋翼头,最好有整体的图片看看,谢谢!

楼主:
完全不一样,我这个是欧式的有副翼旋翼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全不一样,我这个是欧式的有副翼旋翼头

楼主要发全部上来,不然看不懂原理

网友:
没有日字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发全部上来,不然看不懂原理

这就是全部,除了十字盘没有,不知道缺什么,忘记了,好像是主桨架与副翼杆的连接件,还有副翼杆与十字盘的连杆。总体都是齐全的

楼主:
没有日字框的。

网友B:
这是更高的直升机用的结构,05年以前吧,后面就很少用了

网友C:
这是类似SJM325的有副翼旋翼头,但是缺一些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更高的直升机用的结构,05年以前吧,后面就很少用了

是05年以前的,有点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类似SJM325的有副翼旋翼头,但是缺一些零件。

跟sim的还一样,sjm的副翼在主旋翼上面,这个副翼在主旋翼下面,结构跟sjm有点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类似SJM325的有副翼旋翼头,但是缺一些零件。

拿来的时候是整体的,可以使用的,自己拆卸的,配件应该都在,应该是小配件,也不知道那些配件是这个旋翼头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拿来的时候是整体的,可以使用的,自己拆卸的,配件应该都在,应该是小配件,也不知道那些配件是这个旋翼 ...

缺少桨夹上的摇臂,和两对连杆,还有副翼杆上应该有球头。

网友:
第一张图,我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少桨夹上的摇臂,和两对连杆,还有副翼杆上应该有球头。

这样好像是对的,高手!
来自微站

网友D:
看我头像。黑鹰500直升机,全球鹰小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头像。黑鹰500直升机,全球鹰小油机。

跟黑鹰500还不一样,区别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少桨夹上的摇臂,和两对连杆,还有副翼杆上应该有球头。

这样就对了,隐藏的高手啊

网友(2022-12-29):
华坑4G6放大?

网友E:
我一堆油动黑鹰电动黑鹰有副翼旋翼头,都改了飞越最便宜的无副翼套装,都能正常倒飞了,现在只剩一台ESKY的450级有副翼机子

网友F:
海神悬浮旋翼头

网友G:
我现在还有一整套全新,还有一个用过的kds的,都是带副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