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霍尔遥杆灵敏度测试

楼主(2020-07-28):
最近发现Jumper霍尔遥杆有跳动现象,心血来潮拆开了一下详细研究一下灵敏度,并跟我以前的Frsky M9 Gimbal作一个对比一下。

Jumper霍尔遥杆(T16/T18): 输出电压范围 0.6-1.4V
Frsky M9 Gimbal: 输出电压范围 0.4-2.6V

如果假如果按 A/D 转换器有12-bit精确度,Jumper的遥杆解像度只有大概1000線,但Frsky的M9的解像度大概有2700綠,差不多是差不多是Jumper的三倍。怪不得Jumper要出個T18Pro用ALPS电位器的搖杆,他自带的霍尔摇杆是垃圾级别,真可悲。

网友:
我感觉1000级和2700级的遥杆在使用时感觉不到太大的差别,毕竟人不是机器,对于那么小的量的改变是几乎无法察觉的,在飞机上的作用也几乎是一样的,只要摇杆能稳定的输出信号就行。

网友:
1000是分辨率吗?还不够?

网友A:
那真不如电位器了,天9都是40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真不如电位器了,天9都是4096

电位器也要看看是不是全行程,说4096是因为一般芯片有12bit A/D. 如果不是用定做的合摇杆行程的电位器也是可以很差的。听说Frsky用的电位器就是这样,精度很低。

网友:
不管1024还是4096,没几个人灵敏度会达到或超过机器灵敏度,纠结那些理论参数没啥意思,只要电位器质量好就可以

网友:
有一说一,现在很多人飞飞机是开关手,稳定就好

网友B:
感觉还是质量问题,用了十几二十年的进口牌子老控也没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质量问题,用了十几二十年的进口牌子老控也没这种问题

是设计问题,跟质量没半点关系。不过老品牌的控有多少水份就不知道啦毕竟我没那些控做测试

网友:
加运算放大器放大一下再AD转换就不是1000了 摇杆上的霍尔是线性的 本身没有精度 或者本身精度是很高的 只是电压范围窄AD没法识别那么高精度  用放大器放大电压就可以解决

网友:
不懂还在瞎扯,连AD的 Ref电压都不知道还谈什么精度。

网友:
我的也有点跳动,玩模拟器时候发现副翼通道摇杆回中了但是显示还在边上一点,过半秒左右才跳回来,还纳闷怎么飞机有时候感觉怪怪的…照道理说霍尔寿命比电位器长,不应该没玩多久就开始这样诶

网友:
这个和霍尔本身没关系,是机械回中部分没做好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下你华科尔minicp怎么用blheli电调飞?我刷了blheli电调11.1版本,听魔友说这个版本可以识别有刷电调,但是我试了直接取minicp主电机负极做信号点,由于是负极我试了电调里面设置negetive和positive调换,但是不转,求解。

网友(2021-07-01):
不知道瑞斯凯的霍尔摇杆怎么样?

网友:
其实一个遥控系统,最垃圾那个就是短板,例如虚位,舵机精度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