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易损配件

楼主(2020-07-28):
飞场已经找好,为了节省修机时间,准备备点配件。请有M2的魔友指点下那些是易损配件,我提前去买点!多谢

网友A:
炸机后必歪横轴,主轴。主轴轴承,横轴轴承,推力轴承,舵机臂也比较容易坏。大桨不容易炸坏,备一副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后必歪横轴,主轴。主轴轴承,横轴轴承,推力轴承,舵机臂也比较容易坏。大桨不容易炸坏,备一副就ok~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后必歪横轴,主轴。主轴轴承,横轴轴承,推力轴承,舵机臂也比较容易坏。大桨不容易炸坏,备一副就ok~ ...

这个直驱,电机容易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直驱,电机容易坏吗?

电机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不用谢,祝你飞行愉快~

网友B:
哈哈,我不缺M2,缺的是飞场和时间,只能在家和小广场飞飞hcp100S ,偶尔翻跟斗都可以,折腾一大堆机子回头还是觉得这个好

网友(2021-11-09):
引用 网友A:
炸机后必歪横轴,主轴。主轴轴承,横轴轴承,推力轴承,舵机臂也比较容易坏。大桨不容易炸坏,备一副就ok~ ...

感觉这种直驱电直,是有一定优势,但是不明显。
但明显的是,一旦炸机,传统的机器可以通过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塑料大盘扫齿泄力,很大程度上减少其它轴或轴承部件损坏;这种机器就不行了 -- 轴和轴承成了最薄弱环节,最易损坏。
因而提高了维护成本,有利于商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不缺M2,缺的是飞场和时间,只能在家和小广场飞飞hcp100S ,偶尔翻跟斗都可以,折腾一大堆机子回头 ...

你是说驰远的hcp100s好飞对吧,驰远的配件现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驰远的hcp100s好飞对吧,驰远的配件现在哪里能买到

我有一堆配件,冷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堆配件,冷藏了

私聊一下驰远配件,QQ1349090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