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速转向飞机在俯冲时候的控制原理?

楼主(2020-07-29):
各位大大,最近在琢磨差速转向飞机,有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下。

差速飞机在上升的时候,控制原理没有问题;但是在飞机机头向下俯冲的时候,请问,如果能把它拉起来,上升力矩从何而来?没有升降舵的情况下。
假如没有上升力矩,是不是可以说,差速飞机的死穴在机头向下俯冲的状态?

网友:
如果飞机平飞,突然增加油门,飞机就上升了,说明飞机的动力是有一个上拉力矩的。
这种飞机应该就是通过上拉力矩来达到给油上升,收油机头向下,差速转向。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固定的升降舵,就像纸飞机尾巴上翘一点点,飞快就向上飞,飞慢就会平飞。

网友A:
没有升降舵,你怎么能俯冲?
那种两通道的差速控制玩具飞机,其实是平尾做了一个固定的上翘角度,当飞机保持一定速度的时候,上升力与重力平衡,达到平飞,高于此速度,升力大于重力,飞机上升;低于此速度,升力小于重力,飞机下降。但这种飞机的设计特点是无动力的时候,也能保持水平姿态滑翔下降,根本不会出现俯冲的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升降舵,你怎么能俯冲?
那种两通道的差速控制玩具飞机,其实是平尾做了一个固定的上翘角度,当飞机保 ...

如果突然遇到风,被吹到机头向下俯冲,是不是它基本没能力改出?

楼主:
我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有一天早上,有两个年轻人在玩差速转向飞机,不知道怎么回事,飞机俯冲下来,然后2个人干着急,没办法,眼睁睁看着坠落。当时还纳闷,这2个人真是技术不行,不知道拉起。

现在才明白,差速转向飞机,低头俯冲的时候,根本没有控制机制来支持拉起。所以差速转向的缺陷就是这里了。

网友B:
我以前飞过,俯冲加油可以改出,这种飞机平尾一般都带点角度,俯冲速度快了会有很大的抬头力矩,改出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网友:
我的差速转向飞机 有升降舵,所以不明白你的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飞过,俯冲加油可以改出,这种飞机平尾一般都带点角度,俯冲速度快了会有很大的抬头力矩,改出成功率 ...

嗯,受教了,想想也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突然遇到风,被吹到机头向下俯冲,是不是它基本没能力改出?

差速转向飞机有三通道带平尾的,可以自行控制俯仰。你的这个问题,跟转弯机制无关,而是跟成本有关。

楼主:
差速飞机一直以来都居于航模的边缘发展,当追求超低成本,当空心杯的重量可以比拟于1-2克或者4克舵机的时候,其简单,低廉的优势就显露无疑。但是对于差速飞机的讨论,一直以来都不够深入而充分,实在为一憾事。

最近看到飞熊的差速飞机控制板带上了陀螺仪,虽然还是居于玩具层面,但是这种对于把微型飞控集成在其上的做法,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

航模技术,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发展,迭代,更新。除了这个主旋律外,大浪淘沙过后,其他的,都只不过是个P.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速飞机一直以来都居于航模的边缘发展,当追求超低成本,当空心杯的重量可以比拟于1-2克或者4克舵机的时候 ...

航模的发展永远是在最前沿的玩家和厂里手里出现。人家都是创造性和颠覆性的。其它所谓的发展说得好听叫迭代,其实都是昙花一现而已。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FM*,除了换个外观换个涂装换个设备。其实都一样。
来自微站

网友:
科普:飞机能平飞,是因为自然的配平了。自由飞,纸飞机为啥不会插地上,而是稳定滑翔?因为有迎角。速度不够就会滑翔,速度合适就平飞,速度高就爬升。差速机就是这个原理。如果油门控制不好,俯仰会波动,导致一会儿爬升一会儿俯冲,这时候建议加大平尾。

网友:
准确的说,滑翔,平飞,爬升速度都差不多,只是速度的方向不一样罢了。

网友(2021-06-28):
最近在玩这个,改了好几个,就像知道控制芯片,控制板的资料,原理图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