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8520减速组折叠桨改造,推力不减反增,惊喜。后续更新制作过程

楼主(2020-07-29):
先上图

上次折腾完鸭式构型涵道失败后,又想折腾电动滑翔机玩了。以前用手抛泡沫机改造过一台dlg,但是尾翼舵面过小,而且估计重心太靠后了,飞行时总是垂直沉降,没办法滑翔。而且由于本人是纯新手,抛掷飞机总是种地,飞机飞了俩小时,机头摔烂了,不得已只好放弃飞机,拆设备了。放张遗照吧。

这架飞机试飞失败后,深感自己技术太菜,无法做到手掷起飞,所以便开始考虑,用泡沫机改造为电动滑翔机来练习飞行。幸亏选择用泡沫飞机改装飞行,要不然炸一架碳纤机,我裤衩子都得赔掉

但是,现在大多数人选择的方案,要么是双发,要么是背推。依本人的单发强迫症,怎么可能采取那些个动力呢?所以,花了一下午时间,制作了一个8520减速组用的折叠桨总成。

下面有请推力测试图

这个推力真是惊到我了,虽然是直连电池测得的推力,不是很准确,但就算是装机衰减,有这个底子在,又能衰减多少呢?

下面总结这个折叠桨总成的详细技术参数:
动力电机:8520有刷空心杯,53000转/分@3.7v
减速组:市售普通减速组
改造用桨:最菜的138mm减速组桨,实测推力仅50克
改造后折叠桨:桨架长(两个折叠轴距离)36mm,单片桨叶长56mm,展开总长为150mm左右。手动校准平衡。
直连电池测试推力:77克左右(预估3.8~3.9v电压)
电机工作状态:工作5秒后开始稍有烫手,推力开始缓慢衰减,表明电机稍有过载,但不算严重

改造桨使用材料:普通138mm桨,冰棍棒,细尼龙线,502胶水,2mm的abs塑料棒,0.6mm钢丝。
工具:手锯,剪线钳,0.7mm钻头,砂纸,刮眉刀,平口雕刻刀

预计过些时间会再做一支,届时更新详细制作步骤。敬请期待

下面放几张有关图片

展开长度示意图

48手抛机适配示意图

辣鸡138mm桨推力测试图

楼主:
对了,要是有大佬知道滑翔机飞行时垂直沉降有哪些原因,还望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要是有大佬知道滑翔机飞行时垂直沉降有哪些原因,还望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什么叫垂直沉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垂直沉降?

飞机飞的时候稍有抬头,保持这个姿态垂直掉高度,不是通常的低头俯冲掉高

楼主:
又把桨直径减短到140mm左右,电机仍稍有过载,推力仍然是77克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飞的时候稍有抬头,保持这个姿态垂直掉高度,不是通常的低头俯冲掉高

应该是速度不够,重力大于升力就掉高度,原因可能是飞行速度和桨距不匹配,换小直径大螺距高速桨试试,也可以从减重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速度不够,重力大于升力就掉高度,原因可能是飞行速度和桨距不匹配,换小直径大螺距高速桨试试,也 ...

第一架飞机没有配动力,纯手抛上天的。控制好力度可以抛很高呢,我纯新手都能抛十米高

楼主:
因为担心电机过载,桨长截到130mm,结果推力掉到只有68克了,直接损失了9克看来能提供比较充足动力的,比较合理的桨长度在130mm到140mm之间

楼主:
折叠桨已装机,等材料回来了,再开个新坑

网友C:
8520从哪里可以买到性价比好的。3.7V53000的推力有多少克。

网友D:
不错的折叠桨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20从哪里可以买到性价比好的。3.7V53000的推力有多少克。

现在好像没卖的了,店铺没了,我之前囤了十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折叠桨

哈哈,谢谢夸奖。纯手工制作的,简单静平衡了下,转速不高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20从哪里可以买到性价比好的。3.7V53000的推力有多少克。

53000转@3.7v,直驱55桨推力45克左右。高达那儿倒是有这种性能不错的电机,就是小贵。某宝搜店铺“小飞机入门”

网友E:
主要是电机好 ,平常减速组 不都是用5030   6030吗?  125~150mm长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电机好 ,平常减速组 不都是用5030   6030吗?  125~150mm长的桨

电机好,也顶不住桨太菜啊。那个辣鸡138桨就是用好电机测的推力。要是用原装的辣鸡8520电机,推力只有40克。

楼主:
没想到有人愿意买我的桨正好这几天空闲较多,直接一次性做六个,过程慢慢上传,嘿嘿

楼主:
既然要出售,那肯定得做结实点,而且能轻一点是最好~
取两片雪糕棒,一侧表面涂白乳胶,粘合成比较厚的片。这样粘合出来的雪糕棒,一个能做两支折叠桨

楼主:
先等一天,等胶水干透再说,哈哈

楼主:
对了,雪糕棒粘合的时候,涂胶前要先试试能不能紧密贴合。毕竟雪糕棒不是绝对的平直

楼主:
等了一天,胶水干透,粘的贼结实。用锯子锯切成4cm长的条,再用砂纸打磨各个端面

楼主:
将锯切好的小条加工成形状合适的桨架,如图所示。

楼主:
桨叶从中间轴孔位置锯切成两半,把桨根切削成长方形截面。注意不要切削上下两侧平行的面,要以这两面为参考切削。然后取合适位置钻孔。注意,0.6mm钻头极易折断,钻的时候要小心哦

楼主(2020-09-02):
剩下的就简单了,打磨桨根形状避免桨折叠时和桨架产生干涉,然后穿好钢丝固定。木架中心点打两毫米的孔,穿入2mmABS棒粘好,截到合适长度,再在ABS棒的中心打0.95mm的孔。然后从两侧桨尖处向内量1.5厘米并截断,桨尖打磨一下就行了。截断桨尖是因为现在制作出来的桨直径太大,要截到总长135mm左右才可以给减速组用。

楼主:
上图是未截短的长度和截短后装机的样子

网友F:
自己动手,飞机足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动手,飞机足值!

哈哈,谢谢关注~不过折叠桨自己手工做太累了

楼主:
对了,讲一个简单的桨叶平衡方法。只要是减速组用的桨,静平衡一下后,运转都会很稳当不抖了。
取一根直径0.5mm的钢丝,穿入轴孔,水平放,像跷跷板一样,看哪边桨叶重,重的一侧用砂纸慢慢打磨整片桨叶的下侧表面(相比于打磨上侧表面对性能影响更小),或者可以选择轻的一边在叶片下表面贴适量透明胶带。减速组的桨叶运转速度比较低,只要桨叶做到静平衡,就几乎不会抖动啦~

网友(2022-06-06):
没有那么细的钻头, 也没有精度高的台钻,不好弄。 可以卖一套给我吗?

网友(2023-04-26):
引用 楼主:
对了,讲一个简单的桨叶平衡方法。只要是减速组用的桨,静平衡一下后,运转都会很稳当不抖了。
取一根直径0 ...

您是说的滑翔机的滑翔比吧?

滑翔比一般和飞机的飞行阻力有关系,当然还有翼载荷有关系。滑翔机的机翼之所以做成那么细长,就是为了降低空气阻力(诱导阻力)。其他的还有把机翼表面尽量光滑,也是有效降低阻力的方法。

这个桨夹可以考虑量产,现在市面上都没有这种微型的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