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机怎样接线?8楼上了拆开图

楼主:
查看数: 1043 | 评论数: 14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20-7-29 20:38

正文摘要:

就是今天去淘来的,四根线,红蓝一组,黄黑一组,出厂就这样用螺丝螺帽并在一起,量一下,红黑有阻值14欧,蓝黄14欧,其余没阻值,是不是红蓝火线,黄黑零线。然后反向 ...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看样子是单相感应电机,看电机铭牌就知道是四极电机,在50HZ时是1450转,60HZ时是1750转,电机里面没有电容,显然说明这个电机不是用的电容裂相,这个电机有点象冰箱压缩机的电机,实际上是电阻分相的,只不过那个分相绕组只是在启动时工作,因此电机 里用了离心开关,在启动时里面的开关是合上的,当转速高了后,离心开关就断开了。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也没那么脆弱,别长时间堵转,不转就马上断电源,坏不了,放心大胆上电!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抱歉!纠正一下,感觉真太像串励了,细看标识是普通单相感应电机,但是没电容,接线标志跟串励一样,或许 ...

拆开看了下里面没电容。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黄和蓝黑接入220v,不用管火线和零线。反向:红黄接一起,蓝黑接一起,同样接入220v。就是两组线圈并联接 ...

看图是这个接法,但出厂时红蓝并在一起,黄黑并在一起,所以不敢接了。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电机尾部有触点,轴上有小圆片,用手可以按下,放手复位。后盖打开后,中间触点没接触,红黑线之间阻值无穷 ..
来自微站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中山天虹电机公司制造的感应电机,咨询售后看看.看铭牌上正反箭头标注的应该就是正反转接线方式,但是黄色线 ...

棕就是黄色线
来自微站
引用 网友B:
红黄和蓝黑接入220v,不用管火线和零线。反向:红黄接一起,蓝黑接一起,同样接入220v。就是两组线圈并联接入220v,其中一个绕组反向并接电机旋转反向。里面的触点应该是离心开关,电机启动起来后断开启动绕组。
引用 网友E:
中山天虹电机公司制造的感应电机,咨询售后看看.看铭牌上正反箭头标注的应该就是正反转接线方式,但是黄色线对不上,黄色是不是当棕色了?串个保险试试.
引用 网友D:
有电桥的话测量一下,或者开盖看一下就明白了,不明白再续发图大家帮着看,不是很精密的不要紧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串励式电机,OK

抱歉!纠正一下,感觉真太像串励了,细看标识是普通单相感应电机,但是没电容,接线标志跟串励一样,或许内置了电容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串励式电机,OK

从转速上看,不像串励,太低了
引用 网友D:
串励式电机,OK
引用 网友G:
看图片的意思,顺时针转的话是红棕相接、黑蓝相接,反转的话红黑相接,棕蓝相接。
没见过这种,不知对不对,先串个保险丝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