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盘旋降高

楼主(2020-07-29):
请教各位  pix飞控  固定翼在返航回到家的上空后  由于太高了  不好看姿态  想启用盘旋降高功能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参数呢  知道的各位大神  多多指教……

网友A:
肯定有,盘旋高度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盘旋高度可以设置

请问是哪个参数呢  得去验证下 先谢了
来自微站

网友B:
NAV_LOITER_RAD设置盘旋半径,规划航线时添加loiter(altitude)点,设置期望达到的高度,飞机会根据当前高度和设置高度决策盘旋降高或爬升

网友:
可以在动作里面把飞行模式设置为circle(盘旋),然后动作里面可以改飞行高度,就可以实现盘旋降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个参数呢  得去验证下 先谢了

我也不懂,但我身边的朋友在玩,这个问题我还专门问过他,盘旋高度,盘旋直径大小,速度都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但我身边的朋友在玩,这个问题我还专门问过他,盘旋高度,盘旋直径大小,速度都可以设置

好的  谢过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过了

好吧  先谢过了
来自微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AV_LOITER_RAD设置盘旋半径,规划航线时添加loiter(altitude)点,设置期望达到的高度,飞机会根据当前高 ...

这个盘旋爬高是慢慢爬还是满油门爬?PIX好像没有慢慢爬这个设置 上次因为这个电调电机全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盘旋爬高是慢慢爬还是满油门爬?PIX好像没有慢慢爬这个设置 上次因为这个电调电机全烧

嗯,较大的油门爬升要注意全油门能持续的时间,爬升的话还是不要常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