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最近频频烧舵机,是我是我飞得太勤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30):
最近一阵子,这架15E级别的3D板机先后烧了方向舵,左副翼,以及今天早上的升降舵,前两个舵机壳都烫变形了,早上的升降舵突然抱死,断电都掰不动,拆开一看也还是烧了,不懂电子的我不知道烧的这个叫什么元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肯请指教。
飞机用的是YY塑料舵机,起飞重量668克,看了一下舵机的技术参数4.8v也有1.5kg左右的力量。应该没问题呀。
有推荐的舵机吗?

楼主:
这是早上剪出来的一小段吊机飞行视频,幸好没有造成炸机。https://b23.tv/T2W1ym

楼主:
怎么上传视频,可以直接点击播放不用再跳转到相关网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视频,可以直接点击播放不用再跳转到相关网站的?

论坛好像现在还不支持直接挂b站视频,挂上去了也无法播放,b站视频只能点链接

网友:
就我个人的体会。夏天烧舵机的几率要比冬天大很多。
拿天翼15e来说,用md08金属舵机,冬天没烧过。夏天经常烧,后来换成md09金属舵机,还是烧,但是比08强很多了。
现在索性用1102舵机了,再也没烧过。另外夏天连续飞,不烧舵机烧电机。所以飞完一块电,适当的休息一小会儿,效果会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早上剪出来的一小段吊机飞行视频,幸好没有造成炸机。https://b23.tv/T2W1ym

不知樓主是用什麼接收機?
提供一個可能給您參考:
有些接收機有分高速模式和低速模式,例如FUTABA。
如果模擬舵機(analog)誤用了高速模式則容易發燙燒毀
如果數字舵機(digital )誤用了低速模式則容易抖動,但不會容易燒毀
結論:
Analog請使用低速模式,且只要有一顆是analog,整個系統都要用低速模式去驅動。
Digital請使用高速模式,且只要用了digital servo,所有舵機都要用digital。
提供您參考。

网友:
飞到这种程度了,楼主还不烧这种舵机真是没天理了。有楼上说的,1102舵机赶紧用上吧。你飞的是轻木了,别因为舵机炸鸡。再不济也要上个09md.我和你又反过来,舵机不烧了,烧电机。
来自微站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建议

网友:
舵论好好差的‘我倒是还没遇到过烧掉的,频繁烧的话查一下你的BEC输出电压

网友:
个人推荐飞特舵机 型号FT5325  挺好的  个人觉得很不错,给你们推荐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舵机行程和舵面行程是否一致,是否会憋舵,憋舵容易烧舵机

网友(2020-09-13):
3D机舵面受力是相当大的,我以前用9克舵机直接拉滑丝,换19克金属的以后好些了,但近期又在烧了。

网友:
舵机力量差,死的快

网友:
微型舵机飞3D死的很快,舵机负荷大,用铁芯电机的舵机,稍微飞的猛一点就会烧掉舵机电机的电刷。没办法只能选择空心杯的金属舵机,即使这样也少有特别耐用的微型舵机。

网友:
银燕金属飞一趟4分钟下来是烫的。一个夏天烧10几个很正常。家里还有30多个,烧完换蓝箭。
来自微站

网友(2021-05-04):
直接KST215,DEKO1192,为39E预备电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樓主是用什麼接收機?
提供一個可能給您參考:
有些接收機有分高速模式和低速模式,例如FUTABA。

请问futaba的舵机高低速怎么调

网友:
拉力不太够吗

网友:
楼主的板机哪里买的?

楼主(2021-06-13):
这个板机仿extra330BP造的,前一阵子大修了一番,一直藏着不轻易飞,一摸一样的骨架也造了一副,作为备份存折。现在择回来继续玩KT板机等到一定阶段再玩。

网友B:
1.5KG拉力应该是9克舵机,那么大的舵面受很大的的力,3D飞行憋烧驱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