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功率多大怎么距离一点影响都没有

楼主(2020-07-30):
25W和600W没的区别在家往楼道走一个样

网友A:
你图传功率真大,600W的图传在那买的

网友B:
应该是 mw 毫瓦

网友C:
这种全遮挡 不考虑绕射性质的 还是混凝土墙壁 确实区别不大

网友A:
功率在空旷的地方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D:
你都600W干上去了别说楼道,整个市区都能覆盖,我最大也就800MW,能隔3堵墙

网友E:
在绝对的混凝土墙遮挡条件下,5.8g频率范围中功率的提升对穿透力的增强并不明显。反而:1、室内、遮挡物、反射物多的情况下,尽量开小功率,避免回波的自干扰。2、空旷区域远航,开大功率,航距增加会很明显。3、多人竞速时小功率,避免干扰别人。另外,800w,可以烤肉了。

网友F:
有遮挡物都差不多,找空的测试

网友G:
在公园呢,多植物的地方,差别大吗?

网友H:
接受的好坏也很重要 不仅仅是图传

网友A:
天线的好坏也很重要, 不仅仅是接收。

网友I:
信号大致是以立方体形式传播的,所以,增加一倍功率并不会增加一倍的发射距离,基本上以增加功率比例的立方根为增加信号距离的比例。

网友J:
也不排除是图传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