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 Brain2 金脑2 最新固件(3.3.030)

楼主(2020-07-30):
下载地址:百度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GegbZVReY4bqymX9OTIpQ

提取码:5imx

更新内容
软件3.3.030,固件3.3.030(45°)2020年7月29日
   •新增了记录S.Bus通道n°16的FrSky RSSI读数的功能(始终从16通道测量RSSI,如果接收器是能够发送RSSI的型号,则必须将其设置为发送RSSI值,并按“绑定”按钮5秒。在此模式下,频道16不能用作普通频道)
   •如果“ Rx帧速率uS”的MAX值在图形上不可见以能够拦截节气门故障安全原因,则也将其增加到1000
   •当添加一个或两个DSMX坐席时,解决了SRXLv2 RX的Fades计算问题(此问题不会影响无线电信道或遥测的接收,而只会影响接收机的Fades的计算)
   •在“高级”中,如果为斜盘伺服系统0、1、2、3选择了“快速尾巴伺服”,则现在激活了“最大行程”的正确值(对于“尾巴伺服4”,如前所述,选择了最大最大行程的一半以避免绑定)
   •在“伺服图表尾部”中添加了对齐DS825M伺服
   •在“诊断”部分的图形中,对电梯和副翼的输入和输出信号的垂直比例进行较小的校正
   •README_for_ESC_datas_log_and_telemetry.pdf文档的新版本
   •修订后的法语说明
   •修改了一些名称,标题,标签,单位,说明(英语和意大利语)
   •改进/优化/压缩/减小大小/加快代码

  Android / iOS应用的:
   此“软件和固件”版本已列出的所有新功能和改进,以及:
   •高级->救援:为“最大角度”添加了滑块

网友:
好,不断更新

网友A:
为啥现在淘宝上基本上没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现在淘宝上基本上没卖的了?

可能太贵了,没啥人买。

网友B:
大家只想用ABCDK BAR 沒人要支持正版 當然沒人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只想用ABCDK BAR 沒人要支持正版 當然沒人賣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金脑2比neo良心多了。
这个翻译不太行。

网友(2023-04-26):
引用 楼主:
可能太贵了,没啥人买。

那還算貴,.,?? 1千多這個性能而且設置方便又功能強大..最重要還是一句, 穩...!!

网友C:
我所有大小直直全用金腦....沒出過一點問題

网友:
金脑1和2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所有大小直直全用金腦....沒出過一點問題

我买了个金脑2 mini版本的,还有随470收了个金脑1,蓝牙连线非常复杂,快把我搞晕了,至今未使用

对了,金脑的APP是不能再安卓系统上使用吗

网友:
我的4台机也全部是金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个金脑2 mini版本的,还有随470收了个金脑1,蓝牙连线非常复杂,快把我搞晕了,至今未使用

对了 ...

金腦1的確比不上金腦2 , CPU 也不一樣....
那沒辦法太老了.

但金腦2到今天性能功能還是很強大,軟件設置可簡單也可復習...
用在小機如OXY3 那些機上由其顯出其穩定性..

自救自穩也算是無敵了.在線飛可調很多設置, 又有3個設置檔可邊飛邊切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金脑1蓝牙接线很简单啊,一个4线的插头插上即可,安卓用毫无压力。我就是看迪拜油王用这个陀螺,所以自己 ...

有蓝牙的APP软件吗,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