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改悟动力教程

楼主(2020-07-30):
目前淘宝闲鱼大量悟2拆机,十几块的白菜价堪比XXD  但大疆质量XXD没法比,所以萌生了把悟动力改到小胖上的想法,那样低价玩FPV性价比非常高,本次教程分三步,改桨,切电机座,总装三步

网友:
这个改得棒,大缰悟二电机。

网友:
这个改得棒,以xxd的价格用悟的品质。不过看图中好像浆反了,

网友A:
这机需要这么大的桨?反扭不严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需要这么大的桨?反扭不严重吗?

小胖上13寸最大极限,原来悟2还是15寸的,那个更夸张

楼主:
下面开始教程,第一步,买两个悟2电机,一个拆了做底模,另一个用,正反转无限制,反正是上螺丝固定

楼主:
第二步是买桨,这里用的是悟1第二版的1345锁扣桨,上锁方式和精灵4一样,只有这一版的桨顶是平的,第一版自锁桨和第三版悟2桨全是尖顶,此外悟2电机最好买1370甚至1380桨,用1345明显负载低,30A峰值用1345桨全油只有14A

楼主:
第三开始拆电机,先用小刀橇掉外盖,再清理一坨黑色物质(拆时轴承油绝对会沾你手上)之后卡簧就露出来了,用尖头螺丝刀左顶下右顶下能拆下,还有个铜垫圈别忘了

楼主:
大力出奇迹的时候到了,找个铁锥对主轴用力砸,把外转子拆下来,悟2电机轴承非常紧,绝对是机器装的,相反悟1就没这么紧,当然这种暴力拆除这颗电机也就别想用了

楼主:
拆完后得到定位模具一个,这颗外转子后续打定位孔用

楼主:
现在开始改桨,找一个5.0的钻头对着桨中间,把孔打穿,孔径大小和电机主轴一样,打完装上看看能否紧密贴合

楼主:
第五步,给桨画记号开始打固定孔,在桨叶十字结构边画条线,防止钻孔钻到结构件上,要在四个孔以内刚好,固定好后从外转子后面用3.0钻头开两洞

楼主:
打好后用M3丝锥回下丝,再上两颗M3X10螺丝,至此第一步桨叶便装完了

楼主:
第二步制做电机座,悟2的电机座几乎买不到,只能自己切钢板,同时也考验你DlY基本功,用铅笔在四个孔上画印子,再贴到纸上画出十字盘基本形状

楼主:
此外,估计已经有人想到另一个问题,悟2的电机座是斜的怎么办?其实解决方法非常简单,直接弄几个垫片垫平就行,大约三个垫圈就能调平,装上桨叶能更明显看出是否上歪,更细微的调节可以剪易拉罐皮来做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