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看不清目标 应该怎么调呢?

楼主(2020-07-30):
飞行的时候 很难分辨摆的龙门在哪,我看别人的 好像都很好,应该怎么调呢?
是加对比度 还饱和度 或其他?~~~~

网友A:
镜头是否干净?

网友B:
摄像头镜头松了?焦距不对?

网友B:
我之前炸鸡的时候,经常把镜头炸松,焦距不对,看东西变模糊

网友C:
摄像头镜头松了

网友D:
1.换贵的摄像头2.拧镜头调焦距3.擦干净摄像头
就解决了

网友E:
记得买镜头纸

网友F:
如果镜头电子设备没问题的话,那么问题基本都是出在焦距上
说一个别人告诉我的方法,找一个大概100米-无限远的参照物,然后拧镜头,确认对焦好有固定,这样镜头对焦点基本就是10米-无限远的距离都清晰,10米内会模糊。但不会影响飞行,

网友G:
换个竞速用的摄像头吧,racer3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