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神,像真固定翼起飞和降落襟翼怎么开?

楼主(2020-07-31):
看网上收罗了半天,像真机襟翼好像起飞和降落都是往下开,只是开合的角度不一样,起飞往下的幅度相对小一些,降落大一点,大约起飞控制到降落的一半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另外一旦开启是不是还得做混控,防止突然栽下去

网友:
需要逐渐调试来找到合适的位置,栽不栽只有靠飞手控制空速,并没有固定套路,往往是参考真机的动作来模仿一下。滑翔机上甚至都被用来作为空气刹车。

网友:
真机有度数,在进近的时候逐渐放下

网友A:
起飞可开可不开
降落最好还是开,可以减小降落速度。但是需要适当补油,以免速度减少过快失速。
飞机说明书都有关于襟翼开放角度的说明,按着来就ok,也可以适当减少。
有些飞机开襟翼抬头,有些低头,有些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一般说明书都有写。
没有写的话可以把飞机飞高一点,开一下试试。下来再做混控补偿。

网友:
模型的襟翼像真意义远大与实用意义。开襟翼因为增加了升力会有抬头的力矩,加混控要反复测试升降舵的角度。

网友B:
除非是超高翼载的,否则不建议起飞时开襟翼。否则因为升力够大已经腾空,但是空速不够导致惯性不够,这时候容错率很低。有侧风或者抗反扭没做好,很容易侧翻炸鸡。

至于降落时开襟翼,也要看机型,具体还是飞手自己调节。有些机型开了襟翼就是平飞减速,容易接地;有些会极速上升,必须与升降混动。

总之建议翼载不大、好升好降的机型最好不要开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可开可不开
降落最好还是开,可以减小降落速度。但是需要适当补油,以免速度减少过快失速。
飞机说明 ...

没有说明书,自己网上张罗的1米2轻木p51……明确的三无产品,无厂商,无生产日期,无合格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是超高翼载的,否则不建议起飞时开襟翼。否则因为升力够大已经腾空,但是空速不够导致惯性不够,这时候 ...

我整机重量有点大,1米2的p51有2.5kg……给套材的老板建议降落开襟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整机重量有点大,1米2的p51有2.5kg……给套材的老板建议降落开襟翼……

那的确是需要襟翼。

我是1.2米的海怒,翼面积应该比野马大,2.2kg的重量,开襟翼还经常重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的确是需要襟翼。

重降啥效果,是不是落下来还会弹上去那样……对了你开襟翼有设定延时么?设定的话是多少时间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降啥效果,是不是落下来还会弹上去那样……对了你开襟翼有设定延时么?设定的话是多少时间啊

哈哈哈,蛙跳那不叫重降哈!我的重降就是落地太猛,直接把起落架扯掉了,连线都断了..........

我一般不设置襟翼延迟,操作上有延迟我觉得太吓人了。我一般设置三段开关就够了,操作上也不觉得突兀。

我这个海怒是带控制板的,除了控制起落架的收起次序外,也会减慢襟翼的收放速度,比较柔和,不知道是不是就你说的襟翼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蛙跳那不叫重降哈!我的重降就是落地太猛,直接把起落架扯掉了,连线都断了..........

嗷,好的。看样子蛙跳都算是正常动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整机重量有点大,1米2的p51有2.5kg……给套材的老板建议降落开襟翼……

这么重?难以想象。翼载荷超过100了吧。
自制的轻木机,1米翼展,才900多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重?难以想象。翼载荷超过100了吧。
自制的轻木机,1米翼展,才900多g

我是所有的起飞重量算一起,包括电池,不含螺旋桨的重量……电池用的4s5300的,500多g……空机接近2k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所有的起飞重量算一起,包括电池,不含螺旋桨的重量……电池用的4s5300的,500多g……空机接近2kg

这么重,还以为是装的是甲醇机。这重量确实不轻呀。

网友C:
我的那个1米轻木机,也是起飞重量,900多克,3s22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个1米轻木机,也是起飞重量,900多克,3s2200的电池。

估计我那个严重超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我那个严重超标吧……

重点儿没关系,好飞就行。

网友D:
起飞不开襟翼没啥问题。真机也不都是起飞开襟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飞不开襟翼没啥问题。真机也不都是起飞开襟翼的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儿没关系,好飞就行。

确实……飞机好飞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