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减速器,精雕控制板

楼主(2020-07-31):
如图,这精雕控制板是不是需要电子狗?有没有利用价值?
减速器是什么减速器?行星?谐波?

减速器是两种,

手感无回差
谢谢!

网友A:
这个板子貌似只是个接口板,拆开里面应该只有一堆线路,没有元件,应该没啥价值,减速器看样子不太像谐波,可能是个行星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貌似只是个接口板,拆开里面应该只有一堆线路,没有元件,应该没啥价值,减速器看样子不太像谐波, ...

感谢!
我按减速器网址看了看,是行星减速器,山东产

楼主:
这个是什么减速器呢?

网友:
行星减速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