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评测室】乐迪F121金蛉子入门级穿越机评测报告

楼主(2020-07-31):
最近几年,在楼道、废墟、车库、溪沟、丛林这样的地方,出现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微型飞行器。它动力强劲、动作敏捷,拍摄的画面震撼无比,它就是所谓的“穿越机”。不少对穿越机感兴趣的玩家,都是被各种高难度穿越机飞行动作以及由穿越机拍摄的震撼画面所吸引而来。对于很多初次接触穿越机的玩家来说,假如有足够的预算,一次性投入5K以上的预算,就能够得到一台具有参赛性能的高等级穿越机。预算紧张一点的,投入1-2K预算,也能购买到性能不错的穿越机。

一、都是四旋翼,难度有不同

然而不幸的是,新手玩穿越机,秒炸,是个大概率事件。
炸机事小,飞丢事小,伤人毁物就严重了。
赔偿损失事小,信心和乐趣炸没了,可能从此就与飞行无缘了。
为什么容易秒炸?

穿越机虽然看起来像“无人机”一样,都属于四旋翼飞行器,但是它和无人机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常见的消费级无人机是受“控制”和“约束”的,因此它们非常容易操控,即使把遥控器丢在一边不控制,它也能在各种传感器的辅助下稳定悬停,甚至自主避障和自主规划飞行路径,从未接触过飞行的人也能很快驾驭这些无人机。

无人机就好比自动档汽车,你只管控制油门、刹车、方向;而穿越机,更像是手动档汽车,除了油门、刹车、方向,你还要手动控制飞行姿态、飞行高度。别看只有这点区别,对驾驶者技术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

二、写给新同学

假如你曾经有过飞行遥控直升机模型的经验(指专业模型,不是玩具类遥控直升机),那么很容易就能过渡到飞穿越机。假如你尚无飞行基础,还处于飞行小白的阶段,那么要想飞好穿越机,练习的过程必不可少。

无论你的预算是否充足,对穿越机初学者来说,一台性能优良的练习用机,不仅能降低飞行成本,而且最重要的“安全性”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专业级以无刷电机作动力的穿越机,固然是好,动力强劲,但是其破坏力也是惊人的。新手练习用这类机型,危险性是非常高的。当然,如果你已经是飞行高手,这篇文章可以忽略。

5iMX评测室这次要评测的主角——F121金蛉子,是一台面向穿越机入门级爱好者的练习机。

三、F121探细节

乐迪公司推出的这款F121穿越机是在上一代F110S基础上优化而来,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小”,它的轴距是121毫米,起飞重量64.2克,空机重量48.7克,和成年人的手掌大小差不多。F121机身采用积木式可拆卸模块,结构简洁,易于装配,机架部分采用单层碳纤板,整个飞机的固定螺丝只有3颗。

F121共有四种配置,价格从240元至889元不等。其中普通版单机是最低配置,不含遥控器、图传、摄像头、接收机,价格也是最低的。而图传版RTF套机,则包括所有飞行所需的组件,免装免调到手可飞,售价仅889元。5iMX评测室拿到的版本就是图传版RTF套机。

图传版RTF套机的包装是一个小巧的手提箱包,飞机、遥控器、检视器等配件全部放在里面。出去玩的时候,携带起来是很方便的。

打开手提箱包,内部物品有珍珠棉保护,不用担心运输损坏。

F121图传版RTF套机所包含的全部物品。值得一提的是,该套机附送了一个白色的机壳,既可以作维修备件用,也可以自己DIY涂装,让这台穿越机的外观更具个性。配套的FPV检视器来自于鹰眼航拍的小飞手校园版4.3英寸接收显示一体机,内置锂电池

中文说明书是必备的。

我们注意到F121的摄像头角度与机身呈水平状态,不能调节仰角。这一设计和大多数竞技类穿越机不一样,后者的摄像头都是带仰角的,当高速飞行时,机身姿态前倾,摄像头的仰角刚好能够拍摄到接近水平的画面。所以说F121是一台练习机,适合以较慢的速度飞行,那么仰角反而会让拍摄到的画面上仰,而水平拍摄角度更合适。

F121拖着两根“小尾巴”,顶部的小尾巴是5.8G图传天线,尾部的小尾巴是2.4G接收机天线。电路部分包括:飞控、接收机、摄像头和图传发射机,电路夹在碳纤机架和上盖之间,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左右通透,利于散热。为了尽可能减轻飞行重量,当前所有穿越机的设计都无法很彻底的把电线隐藏起来。

F121采用的是微型空心杯电机,动力只能说足够练习机使用,想达到竞技机的动力水平除非换成无刷动力。电机被嵌入在一个圆柱形的胶套中,以紧配合方式固定。胶套在着陆时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并且因其是紧配合方式固定,没有采用固定螺丝,因此电机在受到一定外时,有一定活动空间。其意义在于,当重着陆的情况发生时,胶套被挤压,吸收冲击,电机会被向上被推出去,从而避免电机被损坏。如果有重着陆的情况,建议要检查一下电机的位置,如果有抬高的情况,重新压到胶套底即可。

动力电池是一颗660mAh 3.7V聚合物锂电池,续航时间在后文公布。电池的固定方式还是很牢固的。

F121标配了一个可通过USB取电的锂电池充电器,并且提供了1A和2A两种充电流选择,用开关便可切换。使用时需要注意的是,该USB充电器只能连接到具有标准5V输出电压的USB口(电脑USB、充电宝都可以),不能使用支持手机快充的9V或12V USB电源。如果用1A充电,大约需要20分钟充满;如果用2A充电,十来分钟就能充满。图传版RTF套机标配了2块动力电池,一块飞一块充,两块电池几乎可以不间断轮换飞行。在外场飞行时,带一个手机充电宝,就能解决充电问题。

F121还提供了一个连接LED灯板的端口。图传版RTF套机标配有LED灯板,其他配置LED灯板需要另购,它的价格并不贵,只要15元。灯板使用双面胶来固定,安装位置通常在机臂两端。

附送了2对备用桨

标配有桨叶保护罩,支持卡扣式快速安装,拆装都很快捷。安装桨叶保护罩后会增加一定重量,会以牺牲少许续航时间为代价,适合在室内飞行时使用。

F121图传版RTF套机的地面端标配有:遥控器、显示屏、显示屏支架。遥控器采用的是乐迪T8S手柄遥控器(8通道),内置锂电池,遥控距离2公里;显示屏采用的是鹰眼航拍的4.3寸小飞手校园版FPV显示一体屏,同样内置了锂电池。遥控器和显示屏都可以通过USB接口进行充电,使用很方便。

给显示器充电

给遥控器充电

遥控器与显示屏通过支架来对接。支架的角度是可能调节的,只能调节为两种角度,一种是上图所示这样的角度,该角度更适合观看;另一种角度是垂直90度,这个角度看上去有点别扭,咱们正常人还是按第一种角度来使用。

带上这些装备,就可以马上来一趟激动人心的穿越之旅了!设备虽然看起来又轻又小,感觉像玩具,但遥控器2公里的遥控距离就直接碾压玩具机。

四、飞行测试

我们注意到,刚刚充满电的电池电压为4.15V,而锂电池的正常满电电压为4.20V,也就是说充电器没有完全把电池的容量充满。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假如能够把电池充到4.20V,续航时间肯定会比4.15V要更长。

显示屏上有几个重要的参数需要关注:
一个是开机时长,你可以把这个参数当作计时器来看,在安全续航时间内飞行,可以避免因电量用完而炸机和损坏电池。
第二个是:飞机动电池电压。刚充好电的电池接入飞机时,它的电压会降到3.9V,这是正常现象,因为电池有内阻,会天然产生压降。需要注意的是,当电压降低到3.7V时,飞机上的指示灯会闪烁,提示需要更换电池避免电池过放电损坏。不过我们认为该低压报警电压的阀值原厂设定过高,设定到3.5V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即使你看到了指示灯闪烁,也可以再多飞一会儿,直到电压下降到3.5V左右。

此外,图传的功率默认是200mW。如果你不打算做远距离飞行,还可以考虑把发射功率降低一些,有25mW、100mW、200mW三个选择。选择较低的功率,有利于提升续航时间。选择较高的功率,有提利于提升图传的稳定性。

在回传的图像中间有一条绿色的水平虚线,这是一条飞行参考线。它是可以关闭的,开关它的按钮位于显示屏左侧的上按钮。

1. 续航时间

我们测试的机型为F121图传版RTF套机,实测结果如下:

截止电压:3.0V     5分30秒 (有保护罩)
截止电压:2.6V     7分20秒 (有保护罩)

截止电压:3.0V     7分00秒 (无保护罩)
截止电压:2.6V     8分20秒 (无保护罩)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续航时间为极限时间,当电压低至2.6V时,飞控系统会切断所有电力,假如此时飞机仍在空中,会直接掉落到地面。我们的测试飞行高度在1米左右,在这个高度掉落到地面,飞行器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实际飞行时,建议在3.0V-3.5V这个阶段返航停飞换电池,也就是说,F121的实际有效续航时间比穿越机的平均续航水平略高一点,即在5-7分钟左右。而官宣的10分钟续航时间,是在没有图传和摄像头这个配置下测得的。

2. 操控手感

F121拥有三种模式:定高慢速、定高快速、自稳模式(通过遥控器上的CH5开关来切换)。初学者建议使用:定高慢速或定高快速模式飞行,在室内或室外都可以飞行;自稳模式在你有一定飞行基础之后再尝试。飞控具有任意抛飞自稳功能,即飞机可以随手抛向空中,然后推油门,飞行器会自动恢复到水平姿态。此外,飞控还支持无地磁锁头和惯导定高功能,有利于提升飞行稳定性。当然,这些辅助稳定功能,都无法和消费级航拍无人机相提并论,毕竟用途是不一样的。无人机可以做到放手悬停,而穿越机是不能的,它会随着气流漂移,你需要不断的打杆去修正,因此初学者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练习。

好在F121的自稳性能还是非常优秀的,入门和上手都比较快。初次飞行,不要飞得太高,在1米以下的高度,先尝试起飞和着陆,熟悉油门杆的手感之后,再尝试加入其他摇杆的控制,慢慢掌握飞行技巧。5iMX评测室制作了一个飞行测试小短片,你们可以从短片中了解到F121的实际飞行稳定性。

3.图传性能

F121采用的是5.8G模拟图传,最大发射功率200mW,目视范围内的图像稳定度很好,隔墙2层信号衰减明显,这个结论一点也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料,目前模拟图传的性能基本上就是这样。关于图传精度,咱们也不能单方面指望模拟图传系统能带来数字图传那样的高清画面,只能说用于观察飞行环境基本够用。虽然图像精度不及数字图传那么高,但是好处是几乎没有延迟。咱们可以认为回传的画面是实时画面。

模拟图传的实测延迟:908-893=15毫秒,这个速度算快的!

五、写在最后

还是开篇那句话,这是一台适合初学者练习飞行用的穿越机。如果你是高手,不建议购买。如果你自己或周围有朋友想学飞,或者有小朋友想尝试体验,那么乐迪这款F121穿越机是个不错的选择。原因有三:

1. 它的动力系统没有专业级穿越机那么暴力,破坏力小,安全
2. 它的重量轻,底空掉落不易损坏
3. 它很容易操控,手感也不错

当然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F121这台穿越机不具有卡录功能,你拍摄到的画面只能在飞行时实时观看,不能录下来再次观看也不能分享出去。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自备一款具有录像功能的5.8G模拟图传接收系统,就能弥补F121不能录像的遗憾了!另外,就是F121的飞行成本十分低廉,易损零件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图传套装配的两块电池肯定是不够外出爽飞的,我们建议多备几个,单价才20元,家里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买!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很好,有两处不妥的地方,一是充电时间上:“如果用1A充电,大约需要20分钟充满。”据介绍使用的是600mah电池,用1A冲电,如计算损失,大约用35min充满;二是飞行时间不能拿悬停时间来算。

网友:
还是空心杯电机啊,这个感觉有点弱啊,不晓得有没有升级成无刷的套件。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过要是升级成小无刷那就更好了。。。。应该很适合完全没有基础的入门者,摄像头平行不是好主意,飞得慢很难稳,飞得快又看不到前方了

网友:
貌似少了一张图

网友:
东西不便宜啊,单机都250啊

网友:
电机是无刷就完美了

网友A:
发一张接收机安装位置的图看看,我买是单机,接收不知道装那个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张接收机安装位置的图看看,我买是单机,接收不知道装那个位置好!

请看上图

网友:
我准备用R8FM 天线比较厂只能卷在机身里了。

网友(2020-08-30):
感谢楼主支持,使用产品过程中有需要帮助的可以随时联系售后
售后小哥哥,小姐姐,会第一时间帮您解决的噢O(∩_∩)O~!!

网友:
感谢楼主支持。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