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充电器是镍氢电池还是铁锂电池的?

楼主(2020-07-31):
如图,请问有知道这是充什么类型电池的吗?是镍氢电池还是铁锂电池的?

网友:
冲8串镍氢电池的

网友:
上面没有标注是充电器,就是个电源适配器。当充电器用的话,充镍氢是可能性大。

网友:
里面主要就是一个变压器,充镍氢或镍镉的。

网友:
像似普通直流电源,不是专业充电器。

网友:
锂电池要平衡头,这个直接充只能镍氢

网友:
不是充电器,就是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