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一下怎么调平十字盘,新手请教

楼主(2020-07-31):
(无正文)

网友:
看你是什么飞机,什么陀螺仪了。
至于工具,拆旋翼头的调平器虽然麻烦点,但毕竟除了麻烦也说不出有啥不好。于是怕麻烦的大家又有什么扎带法,什么橡皮泥法。。。
玩航模的尽量多想多翻翻入门贴,逛个几个晚上的入门贴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十字盘调平器

网友B:
论坛很多帖子的,直接搜就能搜到一堆

网友C:
从未使用过调平器的路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未使用过调平器的路过
从未使用过螺距尺的飘过

网友E:
参照说明书中拉杆的尺寸调好后基本就是平的了,后期再通过陀螺仪调平就可以了!

网友F:
十字盘调平器放主轴上。电脑里设置各个舵机的量,刚好三个舵机拉杆接触到调平器。这是十字盘和主轴垂直了,即使飞机放在倾斜的桌子时。然后上旋翼头,大桨。先把螺距尺放在陀螺仪上归零,然后套在大桨上,两片桨通过螺距拉杆(最好是正反牙,小扳手拧就行)拧到大桨在陀螺仪归零位置时刚好为零,差0.2度就可以不管了。然后把两桨转到同一位置,看螺距是否基本一样。由于楼板,桌子不平,不要认为飞机放平了,油门摇杆放中间就是所有位置测得零螺距。是同一位置,两桨螺距一样就对了。

网友G:
用眼睛看

网友H:
我的习惯是看主轴和十字盘的夹角,两边都是直角就是平的 ,哪边锐角,哪边的舵机臂往上调点

网友I(2020-09-05):
扎带、磁铁、回形针或者调平器,再或者用眼睛看

网友J:
无副翼用数字螺距尺调平更简单。

网友K:
看得懂應該調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