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x小齿盘105t配20t尾传齿飞2100转会不会尾巴转速快了有安全隐患

楼主(2020-07-31):
之前亚拓700x尾巴锁尾不好,急提螺距尾巴往右边跑,定速2100转也要跑,小齿盘102t配的23t尾传齿,现在更换了小齿盘105t配20t尾传齿飞2100转会不会尾巴转速快了有安全隐患,现在尾巴不会跑咯

网友A:
我和你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几乎一样的解决方式,换了尾巴更快的齿比,锁尾没问题了,但是没飞很久尾中联射了。。。。。

网友B:
我也用的102t 23t,就把舵机臂装到最外孔,尾巴摇臂装内孔,尾感度高一点也可以解决。

网友C:
有三种齿比的,而且我记得尾中联有好几代的配件
我个人推荐104那个,我自己700e dfc就是这个齿比,锁尾很不错(750h)
在亚拓官网上也说明了,105那个适用于低转速的飞行,所以个人不建议这么搭配,你原来那个102适合尾三桨的7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几乎一样的解决方式,换了尾巴更快的齿比,锁尾没问题了,但是没飞很久尾中联射了 ...

现在就是感觉尾巴转的有点快,就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三种齿比的,而且我记得尾中联有好几代的配件
我个人推荐104那个,我自己700e dfc就是这个齿比,锁尾 ...

嗯,就是有点怕射

网友D:
好像出了加强版的尾中联吧,粗了一圈。

放心,螺丝胶打多点,如果你都是飞左旋动作,基本不会射的,除非你喜欢飞右旋动作。

如果真是怕射,比如还用低转速,上三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出了加强版的尾中联吧,粗了一圈。

放心,螺丝胶打多点,如果你都是飞左旋动作,基本不会射的,除非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102t 23t,就把舵机臂装到最外孔,尾巴摇臂装内孔,尾感度高一点也可以解决。

这样真的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真的能解决吗?

我以前一直飞的第一代的700x,也没啥事,只要没震动,不会那么容易射的。现在用的加强版的尾桨夹,就更没事了。射桨大部分不是因为转速高,而是震动。

网友E:
奇怪,大家都有討論射槳問題,但我10多年前到現在飞亞拉 都沒出現過這問題? 到底那裡出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怪,大家都有討論射槳問題,但我10多年前到現在飞亞拉 都沒出現過這問題? 到底那裡出問題呢?

师兄,你小齿盘用的好多t的

网友:
12T , 112大齒 飞 最高2300轉

网友:
射槳跟齒比應該沒什麼關係吧,是不是止推軸承反了裝或縲絲胶沒足夠? 我飞了10多年亞拉由油機到電直都沒試過射槳這問題。反而我覺得亞拉整體設計是比較安全的直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真的能解决吗?

小丁建议的肯定不会错啊!

网友F:
增加陀螺仪尾舵机补偿数值,配合适当降低总距。尾巴能像棍子。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加陀螺仪尾舵机补偿数值,配合适当降低总距。尾巴能像棍子。

总距12.5,尾巴补偿也提高了,但效果不明显,换了104t配22t现在好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距12.5,尾巴补偿也提高了,但效果不明显,换了104t配22t现在好点了,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