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简单的无线模拟器制作教程

楼主(2020-08-01):
本文旨在介绍将传统的有线加密狗和普通遥控器的接收(PPM)进行连接,实现无线控制进行模拟练习的方法。
难度为:可以使用万用表,可以使用电烙铁的电气技术纯新手
主旨思想为 从加密狗引出杜邦线(三线),然后插到接收机上。
准备材料为,一个支持PPM的遥控器和接收机,一个有线加密狗,一根三线杜邦线(可以从报废的舵机剪一段下来),万用表,电烙铁,安装有模拟器的电脑做测试用。
先来成品图
下面开始介绍:
1.     认识杜邦线,在模型控制方面目前通用的是三线杜邦线,这三根线分别是正极,用于直流供电,一般为红色;负极,为直流负极,一般为黑色或者棕色;信号线,传输方波信号,一般为白色或者黄色。
2.     在加密狗上找到上述三根线的位置。首先找一个加密狗并拆开
3.     寻找负极,已知模拟线两线插头分别为负极和信号线,万用表旋转到二极管挡位(通断挡位),插入模拟连接线到加密狗,测量插头和加密狗USB头外壳相通的端子,则为负极。
然后继续测量该插头端子位于加密狗插座上相通的对应焊点,并标注为负极
4.     寻找信号线,测量刚才插头另一个端子和加密狗插座相通的焊点位置,则为信号线,标注为欧姆符号
5.     寻找正极,寻找一个充电头或者充电宝将加密狗插入,测量和加密狗USB外壳电压为5V的焊点,则为正极,并标记

6.     焊接杜邦线到主板,根据刚才的标记焊接连接线即可
7.     测试,将接收机调为PPM模式,上机测试一切正常。
8.     外壳打孔,缠绕绝缘胶布,恢复外盖,教程完成

网友A:
直接把模拟狗里边没用的东西拆掉,接收机植入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模拟狗里边没用的东西拆掉,接收机植入内部

植入内部 怎么连电脑??

网友:
地平线的接收机能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学习了!

相互学习,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模拟狗里边没用的东西拆掉,接收机植入内部

我想着是不要破坏原有功能,还可以使用有线。

网友C:
改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支持ppm”的遥控器是啥意思,比如扶她吧的t8fg可以用吗?我以前改好试了咋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支持ppm”的遥控器是啥意思,比如扶她吧的t8fg可以用吗?我以前改好试了咋 ...

遥控器的接收目前市面上常用的pwm就是一个通道一组线也就是一个插头。 如果改为sbus或者ppm模式,那么只需要一组线就可以控制多个通道,常用于飞行模型,有利于接收做的更小,省线材。  车模一般不用。     品牌方面,比如乐迪的全系接收基本都支持。

网友(2020-09-01):
首先,我得先去买个支持我这个控的PPM接收机去

网友:
非常详细的教程,跟着做,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