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大神两个问题 一个飞机问题 一个电脑问题

楼主(2020-08-01):
我的两台飞机主轴尾轴都生锈了,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除锈的,WD40有的,但是好像没什么用,有什么好办法?

另一个问题,我是想模型论坛人才百出,所以来这问问,是电脑问题
是这样的,我这有个羊啦叽电脑
配置是L5640的CPU   X58主板   ddr3 1333三星服务器内存条1根  GTS450 4G版显卡,现在开机点不亮,是怎么回事
已经测试了各种办法,显卡排除了,插我自己的B450上能用,说明没坏
CPU也排除了,去掉风扇用手直接摸滚烫
内存条不知道怎么个情况了  卖内存条的觉得我把内存条配太大了 他觉得这个主板可能不兼容这么大内存条,卖主板的觉得自己主板可以兼容这么大内存条没问题。
我现在已经买了2跟8G普条和2跟8G服务器条,还是还解决不了,还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开机,键盘灯不亮,鼠标灯不亮,屏目没反应,反正就是自检没通过。。。
谢谢谢谢

网友A:
电脑,太古老了,换了吧,零零后的CPU,即使点,干活也很费劲了。主轴,拿下来电钻夹持,先用木炭块打磨一下,再棉布粘牙膏打光,再涂油吧。我们北方基本没有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太古老了,换了吧,零零后的CPU,即使点,干活也很费劲了。主轴,拿下来电钻夹持,先用木炭块打磨一 ...

单位打酱油用的电脑,这要是我的电脑可能昨天我就想对他不客气了,太折磨人了,试来试去点不亮。我自己用的3600+2060 就这配置我还嫌弃不够用  还要回过头研究这古董  老受气了

网友:
哈哈,单位的就更不用管啦,领导会给你配新的。电脑不好用我会焦虑的。

网友:
电脑的话直接插诊断卡跑码吧,你乱七八糟买那么多东西还不如一张诊断卡。
飞机的话,我从来没锈过,因为是放箱子里的,几年都不会锈的,只会因为飞得太少发霉........

网友:
坐标北方,主轴长时间不用就锈在十字盘上动不了,不过拿WD40涂一次就不会再发生了。。。

网友B:
这么老的电脑换了吧 折腾的精力都不值这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电脑换了吧 折腾的精力都不值这个钱

不是我的  我自己用是3600+2060.已经答应帮人家弄了。。。。

网友:
在北方。飞机不飞就多涂些油,天气潮就装袋子里放干燥剂,或者盖报纸。

网友:
顶峰模型家卖的去污膏除锈挺好用的

网友C:
PC机用服务器内存,人才啊
重新插拔内存试试,多插拔几次,不行就换根条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机用服务器内存,人才啊
重新插拔内存试试,多插拔几次,不行就换根条子试试

哈哈哈哈 人家就想1500块钱配个电脑 还想咋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C机用服务器内存,人才啊
重新插拔内存试试,多插拔几次,不行就换根条子试试

   ecc还是很稳定的,校错还是有用的

    先看插线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的板子,板子上有灯吧,先看看灯亮不亮,然后跑去最近的电脑店借个诊断卡 插上看看跑什么码,如果码都不跑要么主板没电要么主板挂了,然后看跑什么码就知道那边出问题。
   内存条可以擦擦金手指多拔插几次试试。
  还有CPU  是不是放反了,硬塞进去的,很多X是这情况,还有看看主板针脚,有没有歪的,或者主板上有没有烧糊的原件,别的没了 ,这玩意最好有几个件替换才好找原因,凭空猜想太难了。
  X99+1680飘过,洋垃圾现在不香了,AMD万岁!我还是买intel!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 人家就想1500块钱配个电脑 还想咋样呢

1500!黑啊

楼主:
虚  人家老板觉得便宜又实惠呢     我还好意思点穿他么  不要破坏人家心情啊。

网友:
坐标珠海,十字盘都锈在主轴上课,锤下来,打上油经常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cc还是很稳定的,校错还是有用的

    先看插线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的板子,板子上有 ...

破板子灯都没有   X58板子是兼容服务器内存条的吧  L5640的U也兼容的吧   又去弄了4条 DDR3 1333 8g的内存条 一个三星 一个叫什么美  明天试试 别还不行啊  压力山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板子灯都没有   X58板子是兼容服务器内存条的吧  L5640的U也兼容的吧   又去弄了4条 DDR3 1333 8g的内 ...

     直接去店里面跑诊断卡不香吗? 比自己折腾简单太多了 撑死了给10块钱帮忙费

网友:
wd40很好用啊!楼主要确定买到的是真的wd40!喷上去等待一会儿让它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