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客服把我搞糊涂了,再下去就要怀疑人生了。

楼主(2020-08-01):
怪事了发了一张图怎么后面跟了呢么多重复的~
正桨正转从正面看难道不是应该螺旋桨逆时针转,螺帽顺时针锁紧吗?

前面已经把巴拉巴拉掰了半天了~~
所以~~真相到底是啥??

到底是发错了还是我拍错了??

网友A:
害,说方向应该默认是从机尾看向鸡头的视角的方向

网友:
只玩后推机,螺旋桨旋转方向与螺帽拧紧方向相反,不知道前拉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害,说方向应该默认是从机尾看向鸡头的视角的方向

请教,
先不管正反,正常单发前拉使用的CW还是CCW?
一般咱们管CW叫正转还是CCW叫正转?

用是知道怎么用,叫法好像从没研究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
先不管正反,正常单发前拉使用的CW还是CCW?
一般咱们管CW叫正转还是CCW叫正转?

正常单发前拉使用从前端看
CW为顺时针方向,
CCW为逆时针方向之运转,
一般正常单发前拉使用CCW叫正
http://www.modouwo.com/APruduct/PCKR_55_34_62779_69969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单发前拉使用从前端看
CW为顺时针方向,
CCW为逆时针方向之运转,

感谢~
那这样说的话,这家店的标识就是错的咯?

网友:
店的标识可能卖家的认知
顺时针就叫正转
逆时针就叫反转

网友C:
固定翼的旋转方向,一般从后往前看,顺时针正转,逆时针反转。

多旋翼旋转方向一般从上往下看,逆时针正转,顺时针反转。

至于聊天记录……你们两个人balabala半天,就没一个提起查看的参照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的旋转方向,一般从后往前看,顺时针正转,逆时针反转。

多旋翼旋转方向一般从上往下看,逆时针正 ...

额~~~
说啦,没截上来~
我一直跟他讲的是从正面看逆时针转是单发前拉用的电机,我觉得应该叫正转,
那如果是从尾往前看的话确实,顺时针叫正转。

您也是商家,应该明白一般常用的银燕1806 用在单发前拉上应该是用红帽子的,可是在选择界面红帽子标的是反转,分歧就在这。
并不是说对错,我也没找他退货赔钱啥的,只是想弄清楚,这个正确的说法到底是什么?
按照他那样的标记,我们一般单发前拉的飞机,用的都是反转电机?

网友D:
一定要说明从前往后看,还是从后往前看。。。正桨是从后仰前看顺时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说明从前往后看,还是从后往前看。。。正桨是从后仰前看顺时针的。

其实主要分歧在这里,正常单发前拉机用银燕1806是红帽子,但是这里红帽子标的是反转。
这个说法是靠谱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分歧在这里,正常单发前拉机用银燕1806是红帽子,但是这里红帽子标的是反转。
这个说法是靠谱的 ...

有些四轴标称方法和固定翼是反的,从上往下看,顺时针是CCW。厂家估计也搞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说啦,没截上来~
我一直跟他讲的是从正面看逆时针转是单发前拉用的电机,我觉得应该叫正转,

咱们接触这些是最早从固定翼开始的,有约定俗成的标准。
有些厂商直接接触的就是穿越机,于是按生活习惯自定标准。
而有些客服本来就是不怎么懂的,解说起来会比较机械。
现在很多的用户只接触了单一的飞行器,所以来问正反的时候我都得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回答:
1、从机尾往机头看……
2、从上往下看……
3、正对风扇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