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右舵机

楼主(2020-08-01):
请教一下,我掰右舵机的这个球头杆掰不动是为什么,是舵机坏了吗,我掰图片里头这个球头杆不动,但是其他两个舵机都可以掰动

网友A:
炸过机之后,齿轮虽然没扫,但是有轻微变形,所以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过机之后,齿轮虽然没扫,但是有轻微变形,所以卡住了

那需要换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齿

舵机齿轮吗

网友:
我有815齿轮包出售

网友:
我这边有舵机和舵机齿,

网友:
先拆开把齿轮都洗一遍,再仔细的装好、上油一般能解决问题,要是还不好估计要换齿轮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