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楼楼顶飞520,空中扫齿,是选择坠落还是砸回来?

楼主(2020-08-02):
之前tg也试过扫齿轮,原因是固定环松了,按照大师做法,加入一些胶水,的确不松了,大家可以试试

但这次没有松,却直接扫了

这次约50起落,每个起落都是很暴力,空中做垂直S动作,如下图

明显听到超转声音,但好景不长,随即扫齿

好在tg剩余惯性动力足,危机之际,我选择“砸回来”楼顶,好在仅仅损失脚架,如果四楼掉下去,我可能要买空机了

下图为原始砸机位置

楼主:
在楼道飞的朋友,要记得时时刻刻想着如何救机,这个场景我假设过很多次了,所以才有这反应
平时最多十几米高,现在30-40米高可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A:
选择是对的。砸到下边就不只扫齿了(人,车,小猫,小狗,飞机散架了,都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是对的。砸到下边就不只扫齿了(人,车,小猫,小狗,飞机散架了,都是事)。

老家农村,下面只有自己的荔枝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家农村,下面只有自己的荔枝树

老家有农田和菜地飞,为何要在楼顶飞?

网友:
语文老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家有农田和菜地飞,为何要在楼顶飞?

没有农田,只有荔枝树,荔枝树的话无法起飞了

再一个,楼顶飞的视线是地上永远无法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保飞机是对的

不得已的做法!下次50起落左右要换齿轮了!自己飞的比较暴力。

网友:
看来要买个升级的固定环了

网友:
楼上飞很危险的 我试过五楼顶飞 看不清掉下去了 当时吓到了 还好没有砸到人 飞机就坏了脚架 左右侧板 尾垂 轴承座 舵机臂

网友:
如果是我,我也会选择砸回来。

网友D:
4楼掉下去。。。。被人举报了可以拘留几天了

网友:
重点是Lz家的四层别墅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掉下去。。。。被人举报了可以拘留几天了

一公里内找个人比较困难

网友:
自己家周围没人 掉哪都无所谓了,主要保住鸡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20扫齿常规操作
你看他家就大齿盘和球头扣卖的最好

你好,那家的中型机值得入手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那家的中型机值得入手呢?

泰世X5、飞越妙550、XL5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泰世X5、飞越妙550、XL520

秒550最便宜
xl550 tg550差不多
x550配件最贵
建议选择中间两款,看个人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中型机各家做得都一般,没啥高低上下

但你一定要选一款配件质量合格,售后有保障的机子,别后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