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可以充18650电池吗?

楼主(2020-08-02):
A6可以充18650电池吗?还要改参数吗?

网友:
可以啊,我经常干,电流设0.5A慢慢充。但是会遇到电池发烫,所以我时不时要去摸一下,发烫了赶紧停下来降温,一般充一组电池只会遇到一次发烫,冷却后再冲到满都不会烫了,人千万不要离开。

网友:
可以,不用

网友:
可以直接冲,电流开小一点

网友:
18650都有几种,有3.3V的有3.7V的,要知道是那种再配好充满电压多少,那什么电池都能充

网友A:
卧槽啥玩意,我之前都是充到4.2

网友:
动力电应该都是3.7的,充满4.2,之前我都没注意,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啥玩意,我之前都是充到4.2

一般都是4.2v吧

网友:
充18650 1p最大电流不要超过3a充,,充满4.2,一般充到4.1也就可以了。放电可以放到3v

网友B:
18650单电池可以用多功能充电器 镍氢 锂电 都可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单电池可以用多功能充电器 镍氢 锂电 都可以充

单电池?5s1p 用A6冲,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20元解决

网友(2020-10-04):
有没详细制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