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了一个泵喷,离心泵喷.

楼主(2020-08-02):
觉得离心泵比轴流泵应该效率高点,就设计了一个离心泵喷,电机用的是XXD2212KV2450,蜗轮外径27.6 毫米,蜗轮厚度10毫米, 经测试后觉得蜗轮稍稍有点大,因为那30AXXD电调有点发热.先上几个图片:

喷射泵已做好在家的小孩洗澡盆试过了,但水花四溅。搞手脚不赢没法拍照.

楼主:
再发一张图片吧

网友:
能批量生产吗

楼主:
拍了一个视频到youku上没发好,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
小时候见别人的玩具船就是用的这个,后来我拆了泡泡枪风机,,做了泡沫船,比伙伴的四驱马达和螺旋桨跑的快。

楼主:
不是做生意的人 ,再说70后赚钱也太晚了.

网友:
这种泵喷少见,期待上船效果

网友:
独树一帜,,期待效果

网友A:
从理论上来说 感觉电机的反扭力会让船原地打转或者由转圈的趋势 只要是个电机都会有反扭力 反扭力会导致船体旋转方向与电机转向相反 不知道对不对 实践出真知 楼主最好试试 上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理论上来说 感觉电机的反扭力会让船原地打转或者由转圈的趋势 只要是个电机都会有反扭力 反扭力会导致船 ...

在小孩洗澡的盆里度过了不会打转.明天到河里去试,可能到时会有图片,因为不会发视频.

网友:
淘宝有个玩具消防船,十几块钱,也是用的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小孩洗澡的盆里度过了不会打转.明天到河里去试,可能到时会有图片,因为不会发视频.

视频链接粘贴上来就可以了

楼主:
为这离心泵喷重新设计了一艘船,现在就是不知采用什么船面的结构,,哪种更好看些,但又要利于船内通风,有想法的请提点建议.

楼主:
船长320 毫米左右,准备用3D打印

楼主:
船体正在打印中,先前用某公司的白色耗材打印,打印了两次都在不到两小时不进丝了,本想用 白色的打印船体,现在只能改用桔色的打印了.

楼主:
用白色料打印了两次都是一个多小时不进丝了.

楼主:
船体尾部正在打印中,已完成60%,希望不要出什么状况.

楼主:
打印机出毛病了,去买维修件了,又得等几天了.

楼主:
拍了一个视频,到优酷上传时选择的是横视频但点了视频后没反应,试了几次都不成功,没办法只能拍几张图片了.明天到河里去试,游泳之前先试试船.

楼主:
今天早晨游完泳后试了一下小船,一个是今天风浪太大,二是这小船好象动力太强还是什么的,稍稍加点油门就狂飚,再加上风大浪高一个人没法拍照更没法拍视频.下次找个小池塘或风平浪静的天气再说.

网友(2021-03-03):
哥们  离心泵 发几个照片看看

网友:
只打印个泵,空船壳X宝上大把,各种尺寸,这样省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