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m自动模式遥控信号中断时,飞机快速下降坠毁

楼主(2020-08-03):
昨天飞自动模式时,飞到最远距离时收到遥控器低信号报警,最后失控了,飞机继续飞了一小段后开始下降,下降到一定高度后快速下降,最后炸机。。。
遥控器有设置失控保护自动返航,看日志自动返航也切换了,但是还是炸了,大佬们能帮忙分析分析吗?

日志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cBqwvCoLiV2xr84iAE45dQ  提取码: jd6h
视频地址:

网友A:
起飞时家的位置正确吗 附近楼挺多的 可能干扰gps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时家的位置正确吗 附近楼挺多的 可能干扰gps定位

坠毁的位置离楼还有段距离,挺远的,日志里显示GPS hdop 1.79,最大不超过3.2,应该不是GPS干扰。还飞航点的时候apm会不会受失控保护控制?按理说飞航点不应该受遥控信号影响的呀

网友:
hdop1.79,这个精度已经很低了,正常的Hdop精度应该是小于1才是定位比较准确的

网友B(2020-09-13):
我是新手  apm飞控如果收不到遥控信号会不会飞回来啊? 我现在怕飞不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  apm飞控如果收不到遥控信号会不会飞回来啊? 我现在怕飞不见了

你说的是失控返航,那玩意需要设置,默认好像是关闭。开源里的一切东西都是要进行设置而不是默认成你想要的样子。而且失控返航这个功能本身是有弊端的,除非能设置成原路返航,否则就算启动自动返航都会把自己给坑了

网友:
你这最后怎么像是电压不够了?如果是gps信号突然丢失,那么会自动切换成LAND命令,就算飘也是一个匀速下降,你这明显后面开始往下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失控返航,那玩意需要设置,默认好像是关闭。开源里的一切东西都是要进行设置而不是默认成你想要 ...

好的   受教了。现在玩的apm飞控都过时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   受教了。现在玩的apm飞控都过时了吗?

个人觉得不是
是被带偏了
dji重点是航拍,玩开源是为了折腾而折腾。问问自己喜欢折腾还是航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不是
是被带偏了
dji重点是航拍,玩开源是为了折腾而折腾。问问自己喜欢折腾还是航拍

我的初衷的玩便宜的好航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初衷的玩便宜的好航拍

我当初玩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开源什么dji,只知道那时候naza要1000,贫穷让我玩了好多年开源。
折腾2次开发的因为看不到钱,又不想吃苦,只想融资不想做好产品,结果纷纷倒了。玩dji的从sb-dji到dji封神,到现在感觉被dji生态链绑架,也似乎看不到希望,只能看见dji一天到晚发些独孤求败的新产品。玩这玩意进入了一个很不健康的阶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当初玩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开源什么dji,只知道那时候naza要1000,贫穷让我玩了好多年开源。
折腾2 ...

这种情况应该有两种原因吧,性价比不高,还有懒人多。我现在玩自组四轴,各种配件全是二手的,组好后的价格和二手的精灵3差不多了。自组的性价比真的不高,还容易有很多问题,对于新手上手难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有两种原因吧,性价比不高,还有懒人多。我现在玩自组四轴,各种配件全是二手的,组好后的价 ...

首先人家dji成批量生产,一个模具下来就把单个成本压到你想不到
其二,懒人一直都不少。个人认为兴趣对味了就不存在懒不懒的问题,所以只能说所谓懒人只是对自己并没有定位清楚或者说自己在此之前误以为自己是爱折腾的玩家
其三,在乎过程的人或者说那种狂热者只会考虑买了东西以后是否会影响吃饭(矿长除外),至于多少钱只是个数字。本人就是个典型,家里没矿,只能忍着,每天看看论坛和图片,望梅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