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遥控器电力回传问题请教

楼主(2020-08-03):
最近飞m2的时候,电池安装完后,遥控器上显示电池满格,起飞后电池显示的灯都灭了!然后飞了2分钟后,降落地面后,遥控器电池显示灯有亮了,显示2格。问题:飞机在空中的时候,遥控器不显示飞机电量吗?以后我继续飞,飞着飞着遥控器低电压报警,电机停止转动,搞得我来不及降落.........幸好飞机本来就不高,脚架有点小伤

网友A:
飞行的时候也亮的,但测试等遥控报警的时候电池已经处于严重过放(3.2v)状态,不能等着遥控提示(蚊子叫一样的音量其实完全没作用)才降落。原厂电池3d飞三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的时候也亮的,但测试等遥控报警的时候电池已经处于严重过放(3.2v)状态,不能等着遥控提示(蚊子叫一 ...

我的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过眼睛看着飞机,一般也没有时间去看遥控器。

网友B:
我菜鸡练悬停,遥控定时10分钟,遥控报警后还有30%电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过眼睛看着飞机,一般也没有时间去看遥控器。

很难分精力去低头看遥控的,要不还是手机做个定时,要么换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菜鸡练悬停,遥控定时10分钟,遥控报警后还有30%电左右

什么电池?我也悬停好像就5-6分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电池?我也悬停好像就5-6分钟吧

Go牌85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