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乐迪的minipix飞控怪异现象

楼主(2020-08-03):
在自稳模式下,地面站解锁后,推动三通道(油门)倾斜盘会自动向右倾斜。是哪里设置不对,请教高师。

网友A:
没问题的。为了平衡机身,可以调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为了平衡机身,可以调小点

谢谢回复,你指的调小点,是调PID吗。此现象出现在自稳模式,相当于手动模式,我理解为当机身不动、遥控器不动的前提下倾斜盘应该不会动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你指的调小点,是调PID吗。此现象出现在自稳模式,相当于手动模式,我理解为当机身不动、遥控 ...

飞起来以后 直升机会倾斜的,他相当于 反向平衡机身, 你可以搜 pix 3.3.3 的帖子,里面有 提到过

网友:
直升机独有的一个起飞辅助动作的,4楼正解。感觉楼主支持。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