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问题!!!

楼主(2020-08-04):
如题:这个450头炸机后换了主轴和横轴,无虚位(外观看不出有什么问题),顺滑!但上机后总是晃动(用其他头没问题),请大家一起来帮助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拆解替换排除法

网友:
中联变形了

网友:
中联歪了一点 你看不出来的

网友:
不上大桨通电旋转看看旋翼头有没有在中心点旋转,在更换了主轴和横轴后如果出现画圈,那么就是中联变形了,得换

网友:
中联拉杆的长度不对?

网友:
有没有锁紧主轴? 中联有二个锁紧螺丝,如果只是将主轴和中联串起的螺丝拧紧,而没有去拧锁紧螺丝就是会晃

网友:
看来是中联变形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准备换个中联试一下。

网友:
新的轴同样会出现不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