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D20V小铣床撸坏了

楼主(2020-08-04):
坛里的模友都帮忙看看吧,有人用过这个牌子的铣床吗?当时候买的时候据说是外贸型!(我也不懂)说正事:我昨天用的时候卡了1秒钟,按下红色开关后就没有反应了,现在绿色开关也按不下,检查了一下保险管也没有烧掉。坛了的大大能不能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看见头痛

看见头痛

绿键没有反应了

绿键没有反应了

楼主:
请懂行的模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红色开关应该是不会自动弹回来,需手动转一下解锁吧。

楼主:
谢谢woaimoxingwang,我试试看

楼主:
这个开关和车床上的急停开关不一样的,拍下就相当于按下红色按键

楼主:
厂家回复了,说是磁性开关坏了,我得赶紧起买一个先

网友:
你先别急。先找出那个电磁线圈测量一下,看看导通不?(最好把其中一个脚开焊,再量)如果不导通,可能是电磁线圈烧断了,需要更换。如果导通,可能是线路板出了问题,需要继续检查。

网友:
  用的时候卡了1秒钟!!
什么意思?
主轴卡机,过流保护。
不一定就坏了, 检查保护电路。

网友:
严重怀疑过流保护。。也许炸管只是也许哦。。。。。

网友:
我的小车床也是用这个开关,前段时间也出现类似故障,按绿色按键启动不了。拆下开关用表一量,发现按下绿键时不导通,拆解后发现触点有烧蚀,而且触点边上的塑料也变型了,导致触点错位,所以按下按键时触点对不上了,从而不导通了。用细砂纸打磨触点再用胶水固定好,装好。插电,5秒倒数.....,启动!

网友(2020-10-30):
人口多,,随便养活一个山寨厂妥妥的 ,以后的事情谁在乎呢,,本来就是朝不保夕

楼主(2021-08-19):
谢谢10楼的兄弟,我已近修好了。居然是挡板开关损坏了,短路把磁性开关烧坏,我把它短接起来,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0楼的兄弟,我已近修好了。居然是挡板开关损坏了,短路把磁性开关烧坏,我把它短接起来,现在一切正常

我上次铣床不工作,也是工作时长期震动导致这个挡板杆子转动,开关不导通,铣床就不工作,害的我电路板拆的稀里哗啦,结果却如此简单,差点没花200多重新买个主板。

网友:
就这机会便宜出掉买个昆明的X8126吧。拿玩具做东西还是不靠谱的。
来自微站

网友:
遇到小问题不要急。问题来了也就是学习的机会来了。

楼主(2023-02-14):
14楼的正解,我把挡板开关短接起来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