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50码率是灰色,无法选择!

楼主(2020-08-04):
以前就开了fcc1200毫瓦,昨天还能选择25和50码率,今天就只有25了,50码率选项是灰色!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接了调参?是的话需要再pojie一次F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了调参?是的话需要再pojie一次FCC

非常感谢,重新pojie就OK了,25码可以正常录像,50码经常内存卡异常,还是老老实实25吧!以后有新固件再试试!

楼主:
经过多次测试再pojie50码率后天空端就会多次显示内存卡异常,把天空端与电脑大疆升级固件软件连接后,再查看眼镜,这时码率选择是灰色,在这种情况下多次飞行录像毫无问题,每一次上电飞行天空端都会安然无事的乖乖录像,所以可以肯定是开码率pojie导致天空端读不到内存卡!

网友B:
50码率的话,视屏文件写入速度大了很多,是不是内存卡写入速度跟不上

网友(2020-09-05):
引用 网友B:
50码率的话,视屏文件写入速度大了很多,是不是内存卡写入速度跟不上

是的

网友:
从未出现此问题,请用张好点的卡。。。

网友:
以前经常显示卡异常,自从升级新固件在也没出现过不录像的问题。还有,加电容可以很好解决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