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SBUS接口是坏的无通信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20-08-04):
飞控SBUS接口是坏的无通信有人遇到过吗?
具体情况:接收机接飞控 5v  gnd  sbus  bf地面站设置正确
尝试过多款接收机  都不行
同款飞控 换一个就正常了

sbus口坏的情况遇到3次了  分别是三个不同的品牌的飞控
一个厂家换了新的 一个寄回去返修厂家只刷了一个固件就寄回来了还是坏的
今天又发现一个 还在手上 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情况

能不能自己解决

网友:
你用的什么飞控?我买的飞控经常遇到这种问题,网上的东西质量太差了,安装一台飞机,三个飞控都是坏的

网友:
有碰到过

网友A:
Sbus信号有正向和反向之分,有的uart口支持正,有的支持反,具体看飞控,要详细读说明书

网友B:
那款飞控呀?如果是硬件上的问题的话,应该是sbus电路中的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C:
f4需要反向串口才能用sbus,f3f7任意串口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信号有正向和反向之分,有的uart口支持正,有的支持反,具体看飞控,要详细读说明书

试了正反都不行  而且我的接收机是正反都支持的  换了飞控就好了

楼主:
昨天发现有问题那个(也就是开头说的第三个)解决了       飞控出厂默认uart1串口的串行数字接收机栏是打开的   但是实际他的sbus是uart2串口 需要关掉uart1打开uart2

这飞控也太不专业了 以后再也不买了    出货的产品怎么能这样呢  使诈坑人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需要反向串口才能用sbus,f3f7任意串口都可以用

正反试了 不是正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款飞控呀?如果是硬件上的问题的话,应该是sbus电路中的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应该是  哪个元器件的问题   品牌就不说了 得罪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发现有问题那个(也就是开头说的第三个)解决了       飞控出厂默认uart1串口的串行数字接收机栏是打开 ...

极光?
本来就是需要自己设置的,又不是套装到手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光?
本来就是需要自己设置的,又不是套装到手飞

no 垃圾飞控才这样

网友:
反正买了这么多,我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