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轴是四毫米直径,轴套里的轴承内径也是四毫米的,内轴 ...
内轴是四毫米直径,轴套里的轴承内径也是四毫米的,内轴穿的过去吗?

楼主(2020-08-04):
还有轴套怎么用环氧树脂固定在船体?
用AB胶可以吗?

网友A:
国标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是基孔制,轴承尺寸偏差为0,轴尺寸偏差为负数,一般小2丝就可以实现比较紧的咬合了。

网友B:
內轴如果偏大用砂纸磨一下。固定轴套用铸工胶。耐高温超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