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崩溃了。。。

楼主(2020-08-04):
futaba14sg和frsky的8sb接收对好频后   飞机舵机动作全乱了 退油门杆飞机舵机动作是升降  打副翼是螺距   打升降是副翼   但是遥控器上面的舵机监视器是正常的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各位有知道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14sg模式是多通道模式   陀螺仪是k8

网友A:
重新链接电脑调机一般都可以解决。调参软件上可以设置3个斜盘的正反,当然控上也可以调。

网友B: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C:
控选择h-1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选择h-1模式

是h1模式

网友D:
在k8里面看通道映射有没有问题

网友E:
线插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插错了吧

已经搞好了  k8调机界面  通道分配那没搞好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k8里面看通道映射有没有问题

谢谢你   就是这个问题  已经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链接电脑调机一般都可以解决。调参软件上可以设置3个斜盘的正反,当然控上也可以调。

谢了   问题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一下。

谢了  问题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