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泰世nx7和sab700n 这2款飞机选 哪款好呢

楼主(2020-08-04):
泰世nx7和sab700n 用os105的发动机 这2款飞机哪款好呢  请教各位飞过的 说一说  燃油的话  除了ys 还有性价比高一些的油吗

网友A:
必然是nx7,不过我飞x7的,我感觉手感不错

网友B:
建议你用威宝,需要我可以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然是nx7,不过我飞x7的,我感觉手感不错

泰世的JJ都不错 手感好 做工也不错  油机声音听的爽 就是这个油耗有点夸张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用威宝,需要我可以帮你

谢哥们 暂时我还没决定买 油机花费比较高 700级吃油也是老虎级别的

网友:
看腰包,两台机都不错,但是SAB购机或者炸鸡成本要比泰世高一些

网友:
只有小学生才做选择题